STM32 lcd子菜单的实现程序

楼主(2019-10-21):
实现了一个stm32 上LCD屏幕的菜单选择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yinput.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mart.h"

u16 kbdxsize;        //虚拟键盘按键宽度
u16 kbdysize;//虚拟键盘按键高度
u8  aaa;//一级菜单翻转位
vu8 key=0;
u16 i;

//数字表
const u8* kbd_tbl[9]={"LED1","LED2","LED3","LED4","LED5","LED6","set","fun","close"};
//字符表
const u8* kbs_tbl[9]={"灯1","灯2","灯3","灯4","灯5","灯6","设置","功能","关闭"};

void first_meau_1(void)
{
        POINT_COLOR=RED;
        Show_Str(30,5,200,16,"led灯管控制",16,0);
        Show_Str(30,20,200,16,"all点亮所有",16,0);
        Show_Str(30,35,200,16,"fun进入功能",16,0);
        Show_Str(30,50,200,16,"close关闭当前",16,0);
        Show_Str(30,65,200,16,"circle1:校准  KEY0:切换",16,0);
        Show_Str(30,90,200,16,"输入:",16,0);
        Show_Str(30,110,200,32,"结果:",16,0);

}

void first_meau_2(void)
{
  POINT_COLOR=RED;
        Show_Str(30,5,200,16,"led control",16,0);
        Show_Str(30,20,200,16,"all lights on",16,0);
        Show_Str(30,35,200,16,"function",16,0);
        Show_Str(30,50,200,16,"close now",16,0);
        Show_Str(30,65,200,16,"circle1:adjust  KEY0:change",16,0);
        Show_Str(30,90,200,16,"in:",16,0);
        Show_Str(30,110,200,32,"out:",16,0);

}

void Init_all(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tp_dev.init();                                //初始化触摸屏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POINT_COLOR=RED;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Font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50,240,66,WHITE);//清除显示
        }
}

void secondMeau(void)
{

}
//加载键盘界面
//x,y:界面起始坐标
void py_load_ui(u16 x,u16 y,u8 flag)
{

        POINT_COLOR=BLACK;
        LCD_DrawRectangle(x,y,x+kbdxsize*3,y+kbdysize*3);
        LCD_DrawRectangle(x+kbdxsize,y,x+kbdxsize*2,y+kbdysize*3);
        LCD_DrawRectangle(x,y+kbdysize,x+kbdxsize*3,y+kbdysize*2);
        POINT_COLOR=BLUE;
        if(flag)
{
                  first_meau_2();
            for(i=0;i<9;i++)
             {
                       Show_Str_Mid(x+(i%3)*kbdxsize,y+4+kbdysize*(i/3),(u8*)kbd_tbl[i],16,kbdxsize);        //Chinese

             }

}

  else
{
                  first_meau_1();
                        for(i=0;i<9;i++)
             {
                 Show_Str_Mid(x+(i%3)*kbdxsize,y+kbdysize/2+kbdysize*(i/3),(u8*)kbs_tbl[i],16,kbdxsize);          //English
             }
}
}

//按键状态设置
//x,y:键盘坐标
//key:键值(0~8)
//sta:状态,0,松开;1,按下;
void py_key_staset(u16 x,u16 y,u8 keyx,u8 sta)
{
        u16 i=keyx/3,j=keyx%3;
        if(keyx>8)
                return;
        if(sta)
                LCD_Fill(x+j*kbdxsize+1,y+i*kbdysize+1,x+j*kbdxsize+kbdxsize-1,y+i*kbdysize+kbdysize-1,GREEN);
        else
          LCD_Fill(x+j*kbdxsize+1,y+i*kbdysize+1,x+j*kbdxsize+kbdxsize-1,y+i*kbdysize+kbdysize-1,WHITE);

}

//得到触摸屏的输入
//x,y:键盘坐标
//返回值:按键键值(1~9有效;0,无效)
u8 py_get_keynum(u16 x,u16 y)
{
        u16 i,j;
        static u8 key_x=0;//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1~9,1~9号按键按下
        u8 key=0;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for(i=0;i<3;i++)
                {
                        for(j=0;j<3;j++)
                        {
                                 if(tp_dev.x[0]<(x+j*kbdxsize+kbdxsize)&&tp_dev.x[0]>(x+j*kbdxsize)&&tp_dev.y[0]<(y+i*kbdysize+kbdysize)&&tp_dev.y[0]>(y+i*kbdysize))
                                {
                                        key=i*3+j+1;
                                        break;
                                }
                        }

                        if(key)
                        {
                                if(key_x==key)key=0;
                                else
                                {
                                        py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key;
                                        py_key_staset(x,y,key_x-1,1);
                                }
                                break;
                        }
                }
        }

        else if(key_x)
        {
                py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0;
        }
        return key; //得到key值
}

int main(void)
{
        u8 i=0;
        u8 circle1,circle2,circle3;//按键标志位
        u8 inputstr[100];                //最大输入100个字符+结束符
        u8 inputlen;                //输入长度
  u8  ok=0;
        Init_all();
        if(lcddev.id==0X5310){kbdxsize=86;kbdysize=43;}//根据LCD分辨率设置按键大小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kbdxsize=140;kbdysize=70;}
        else {kbdxsize=60;kbdysize=40;}

        memset(inputstr,0,7);        //全部清零
        inputlen=0;                                //输入长度为0

                        while(1)
                {

                        circle1=KEY_Scan(0);
                        circle2 = circle1;
                        while(circle2==KEY0_PRES)
                         {

                                 circle2=KEY_Scan(0);

                         }
                        if(circle1==KEY0_PRES)
                        {
                                 ok =~ok;
                                 LCD_Clear(WHITE);
                         }

                                i++;
                                delay_ms(10);

                        if(aaa==1)
                        {
                                secondMeau();
                                circle3=KEY_Scan(0);
                                if(circle3==KEY1_PRES)
                                 {
                                         aaa=0;
                                 }
                        }

                        else
                        {
                                 py_load_ui(30,195,ok);
                                 key=py_get_keynum(30,195);
                                                         if(key)
                                         {
                                                         if(key==9)//删除
                                                 {
                                                                 Show_Str(30,130,200,16,"关闭当前",16,0);
                                                                 delay_ms(1000);
                                                                 LCD_Fill(30,130,30+100,140+16,WHITE);
                                                                        if(inputlen)
                                                                        {
                                                                                inputstr[inputlen-1]=' ';//添加结束符
                                                                                inputlen--;
                                                                        }

                                                        }
                                                        else
                                                {
                                                                if(key==8)
                                                                        {
                                                                                Show_Str(30,130,200,16,"进入下一功能",16,0);
                                                                                delay_ms(1000);
                                                                                LCD_Fill(30,130,30+100,140+16,WHITE);
                                                                                LCD_Fill(30+40,90,30+40+48,110+16,WHITE);        //清除之前的显示
                                                                                delay_ms(1000);
                                                                                LCD_Fill(0,0,2000,2000,WHITE);
                                                                                Show_Str(30+40,90,200,16," ",16,0);
                                                                                aaa=1;
                                                                        }

                                                                if(key==7)
                                                                        {
                                                                                Show_Str(30,130,200,16,"设置地址",16,0);
                                                                                delay_ms(1000);
                                                                                Show_Str(30+40,90,200,16," ",16,0);

                                                                        }

                                                inputstr[inputlen]=key+'0';//输入字符
                                                if(inputlen<100)
                                                inputlen++;

                                        }

                                        LCD_Fill(30+40,90,30+40+48,110+16,WHITE);        //清除之前的显示
                                        if(key!=8&&key!=7)
                                        {
                                                 Show_Str(30+40,90,200,16,inputstr,16,0);        //显示有效的数字串
                                         }

                                }
}

     }
        }

网友A(2019-11-24):
解决燃眉之急

网友B(2020-04-11):
正好需要,,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