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中各个模块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9-10-21):
一个芯片里面是有很多的模块吧,比如ROM、SRAM、WDT、OTP之类的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希望能有大佬来指点迷津,能有图来说明就更好了,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你所接触的ROM和SRAM一般是处理器中必不可少的部分,ROM是程序存储器(只读存储器),SRAM是内存(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WDT是看门狗定时,防止CPU死机自动复位的,OTP(One Time Program)是说明写程序时只能写一次,不能反复擦写的存储器其制造 成本相对较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