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导这几个电子元件是什么?

楼主:
请问这几个都是什么 在哪里找啊

网友A(2019-10-21):
图2  3 已OK  求告知第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2  3 已OK  求告知第一个

图1的W1就是跨接线,在实际PCB上是两个焊盘,常用于调试后确定去留。

网友C:
图一是电阻和跳线

网友D:
4900是一个连接点W1是连接线,4856两个电解电容器,4849是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