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半波调压电路,输出不稳

楼主(2019-10-21):
我不清楚这个标题取得是否合理,网上没找到和我类似的做法或是说法。目前使用的电路负载为感性负载,做设计电路需要输出正向或者反向脉动直流进行控制。电路参考双向可控硅调光电路,使用两路光耦817分别采集交流信号正负半周零点,使用moc3021控制双向可控硅。STM32外部中断采集两路过零信号,通过定时器延时,输出触发脉冲给moc3021。

过零检测电路

过零检测电路

可控硅触发电路

可控硅触发电路

电路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示波器采集输出波形时使用大功率电阻作为负载):
  • 输出波形不稳定,锯齿状脉冲
  • 交换火线零线接入位置后,输出波形不一致
  • 正向输出波形中偶尔会出现负向波形,存在误触发误导通现象
求教各位大神给出改进意见

              正向输出波形                                                         反向输出波形

火线零线交换位置后正向输出

火线零线交换位置后正向输出

火线零线交换位置好反向输出波形

火线零线交换位置好反向输出波形

交换火线零线接入位置后后正向输出波形            交换火线零线接入位置后后反向输出波形

正向输出波形

正向输出波形

反向输出波形

反向输出波形

网友A:
你的MOC3021的电路不对
可控硅接通的瞬间有脉冲是正常现象,无法避免,但是可以减轻。换一种思路,都在零点时触发可控硅,这样脉冲最小,需要50%电压:一个周期(20mS)开,一个周期关,下面循环。需要60%电压:2个周期(20mS)开,1个周期关,1个周期(20mS)开,1个周期关,下面循环。这样虽然不是无极调节,但是搞10个档位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接通的瞬间有脉冲是正常现象,无法避免,但是可以减轻。换一种思路,都在零点时触发可控硅,这样脉冲 ...

我只要半波,不能一个周期开,只要一个周期里面的正向半个周期,或者反向半个周期

网友A:
半波一样的,零点时触发,触发时间5ms,这样半波10ms都会导通,下一个负半波如果不需要就不要触发,如果想触发哪一个半波就在零点时触发5ms那这个半波就会导通了。单片机很容易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OC3021的电路不对

可控硅接通的瞬间有脉冲是正常现象,无法避免,但是可以减轻。换一种思路,都在 ...

输出不稳定怎么改进呢,还有火线零线交换位置,万用表测出来结果一样,但是示波器测出来不一样是为什么呢

网友B:
给你一个半波调压电路参考。这是一个单片机控温的加热电路的电源部分。这个电路优点是设定电压范围宽,设定范围内平滑稳定无跳变。缺点是触发电流小,导通瞬间功耗较大(因输出电压较低不适合用触发二极管)。笔者的负载是纯阻性,效果良好。没有用感性负载试过,效果不得而知,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半波调压电路参考。这是一个单片机控温的加热电路的电源部分。这个电路优点是设定电压范围宽,设定 ...

有一点我忘记说了,我的负载需要通过大电流,最低5A

楼主:
前两幅示波器图形来看,我的双向可控硅在触发信号结束后立马关断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C:
哥们为何如此呢
已经有人告诉你了,你moc3021的电路不对呀?你没有看到吗?
在你的电路已经不对的前提之下,后面种种的分析都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呀!
R10改成180欧,Q3接法要参考moc3021的数据手册,不能像你那样使用射极跟随器那样的接,我不知道那样接行不行,但至少,按照数据手册的电路总的来说是问题不大的.

控制继电器的不需要光耦的,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就可以了
你所谓的输出波形至少要标志测量点在哪,至少我现在还不知道哪个波形是在哪里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为何如此呢
已经有人告诉你了,你moc3021的电路不对呀?你没有看到吗?
在你的电路已经不对的前提之下, ...

输出波形测量的在OUT那个位置,moc3021一定要单片机输出低电平驱动3021吗,三级管那块,我试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波形测量的在OUT那个位置,moc3021一定要单片机输出低电平驱动3021吗,三级管那块,我试下吧

不是要低电平驱动,是要参考数据手册里的接法,你不会是没有看过这光耦的数据手册吧?
你用360欧的电阻,输出电流是没有达到数据手册中的电流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要低电平驱动,是要参考数据手册里的接法,你不会是没有看过这光耦的数据手册吧?
你用360欧的电阻,输 ...

光耦触发电流15mA,我用的300欧姆,改过来了,图忘记改了,测试出来结果差不多,没有啥太大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耦触发电流15mA,我用的300欧姆,改过来了,图忘记改了,测试出来结果差不多,没有啥太大区别

没有图,波形看不明白,也不知道你接的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波形看不明白,也不知道你接的哪里

P4的引脚4,我贴个图

网友C: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你自己理解一下吧

网友D:
输入电源要加滤波器,过零触发光耦输入端要加100nF的电容防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你自己理解一下吧

谢谢大哥

网友E:
R9和R8交换一下位置试一试吧,或者将R9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