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6导入cad出现问题提示没有注册类

楼主:
Altium Designer想导入外形图,提示没有注册类

网友A(2019-10-21):
大神们,有没有会的,教教小白!

网友B:
我还在用AD9,你已经AD16了,是我老了吗?哈哈哈,表示还没遇到过,蹲一个

网友C(2020-06-18):
请问解决了嘛,这问题

网友D(2021-03-09):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E(2021-12-26):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你的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F(2022-04-03):
我用的是AD16,重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G:
是版本缺失导入向导器(14软件自带,15及更新版可能要下载安装或选延用之前旧版)。延用旧版就有个弊端:无法打开更新版保存的格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