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AT89C51单片机由L298控制的电机转速控制思路(加减速和反转)(pwm控制)

楼主:
还有一些功能没有实现,目前只有加减速和反转,仿真是基于Proteus 和 Keil C做的,暂时不能放出代码,不过可以说下我的思路。
增大占空比实现加速

减小占空比实现减速

正反转我是把IN1和IN2的值互换(L298)
L298参数:

PWM波是由定时器产生,送到L298的使能端EA,通过in1和in2的值来控制正反转
产生PWM的部分代码: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计时0中断,每0.1毫秒一次
{
        TR0=0;//防止还没跑完又进入下一次中断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num1++;
        if(num1>=100)//PWM波完整周期为10ms
        {
                num1=0;
        }

        if(num1<=num3)//设置占空比
        {
                pmw1=1;
        }
        else
        {
                pmw1=0;
        }

        TR0=1;
}

原理图:

仿真文件下载:

网友A(2019-11-23):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an=P2^0;
sbit wei=P2^1;
sbit mc=P3^2; //外部脉冲
sbit pmw1=P2^2;                //EA
sbit pmw2=P2^3;                //IN1
sbit pmw3=P2^4;                //IN2
sbit Speed_high=P1^0;        //加速
sbit Speed_low=P1^1;        //减速
sbit Fan_turn=P1^2;     //反转
uint count,num,num1,num3=50;
uint bai,shi,ge,zs;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27,0x7f,0x6f,0x40,0x7c,0x39,0x5e,0x79,0x71};//段码
u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码
void Init_time();
void T0_time();
void T1_time();
void INT0_jishu();
void delay(uint jishi);//计时,以毫秒为单位
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显示转速
void main()
{
        Init_time();
        while(1)
        {
                display(bai,shi,ge);//显示电机速度

                if(Speed_high==0)        //检测加速按钮
                {
                        delay(5);
                        if(Speed_high==0)
                        {
                                if(num3 >= 100)
                                        num3 = 100;
                                else
                                        num3=num3+10;
                                while(!Speed_high);//连续按键加速

                        }
                }
                 if(Speed_low==0) //检测减速按钮
                {
                        delay(5);
                        if(Speed_low==0)
                        {
                                if(num3 < 10)
                                        num3 = 0;
                                else
                                        num3=num3-10;
                                while(!Speed_low);//连续按键检测
                        }
                }
                if(Fan_turn==0)        //检测加速按钮
                {
                        delay(5);
                        if(Fan_turn==0)
                        {
                                          pmw2=!pmw2;
                                          pmw3=!pmw3;

                                while(!Fan_turn);//连续按键加速

                        }
                }
        }
}
//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time()
{
        TMOD=0x11;
        pmw2=0;
        pmw3=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每50ms计数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定时间隔为0.1ms,PWM

        ET0=1;
        TR0=1;                                //开定时器0
        ET1=1;
        TR1=1;                                //开定时器1

        EX0=1;                    //外部中断允许
        IT0=1;                                //设置下降触发中断

        EA=1;                             //全局中断允许

}
//定时器0设置产生pwm波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计时0中断,每0.1毫秒一次
{
        TR0=0;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num1++;
        if(num1>=100)//PWM波完整周期为10ms
        {
                num1=0;
        }

        if(num1<=num3)//设置占空比
        {
                pmw1=1;
        }
        else
        {
                pmw1=0;
        }
        //pmw2=0;

        TR0=1;
}
//定时器计数50ms,采集速度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
        TR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每1秒测速一次
                {
                        num=0;
                        EX0=0;                         //关外部中断
                        zs=60*count/24;         //求出速度
                        bai=zs/100;
                        shi=zs%100/10;
                        ge=zs%10;
                        count=0;                         //脉冲计数归零
                        EX0=1;
                }
        TR1=1;
}
//外部中断函数
void INT0_jishu() interrupt 0  using 1           //外部脉冲计数
{
        count++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jishi)
{
  uint i,j;
  for(i=jishi;i>0;i--)
    for(j=110;j>0;j--);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int bai,uint shi,uint ge)
{
        duan=0;
        wei=0;

        duan=1;                        //百位显示
        P0=table[bai];
        duan=0;
        delay(1);
        P0=0x0;
        wei=1;
        P0=weima[5];
        wei=0;
        delay(1);
        P0=0x0;

        duan=1;                  //十位显示
        P0=table[shi];
        duan=0;
        delay(1);
                P0=0x0;
        wei=1;
        P0=weima[6];
        wei=0;
        delay(1);
        P0=0x0;

        duan=1;                        //个位显示
        P0=table[ge];
        duan=0;
        delay(1);
  P0=0x0;
        wei=1;
        P0=weima[7];
        wei=0;
        delay(1);
  P0=0x0;
}

网友B:
P0=0X0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