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写单片机程序,单步调试发现程序好像乱跳了,求围观

楼主(2019-10-21):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求解
程序开始,初始化各端口状态:

单步到第一个函数:

直接跳到该函数的尾部,上面的10几行代码被无视跳过了,调用的子函数不是从其第一行开始运行,这操作实在是第一次见到,求解

10多个子函数就它调用时出问题,和它类似的另一个显示函数运行的好好的,做的测温器就差这一个功能没实现,难搞哦

网友A:
这应该是编译时其跳过的子程序未产生机器码导致,我也遇到过多次,调试时看一下左边是否有灰色的部分,这种情况往往是逻辑问题,因为跳过这些子程序其逻辑是一样的,编译系统就把它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