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分析个单片机io接口的小电路,谢谢!

楼主:
如图

网友A(2019-10-21):
IO1是输出控制,可以为0或1,当输出0和1时,IO2会得到一个变化的电压信号输入给单片机作为采集信号

网友B:
单单看电路不好说具体实现什么功能;
因为要看软件是怎么工作的;
猜测,这个电路,IO2是ADC功能,测量锂电池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单看电路不好说具体实现什么功能;
因为要看软件是怎么工作的;
猜测,这个电路,IO2是ADC功能,测量锂 ...

应该是这么回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O1是输出控制,可以为0或1,当输出0和1时,IO2会得到一个变化的电压信号输入给单片机作为采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