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编译时生成的pcb丢元件怎么办。编译时检测全部通过,检查过封装,封装都有

楼主(2019-10-21):
我是不是违反了什么接线规则,求助

楼主:
附上了自己画的原理图,希望哪位大神有时间帮我看看

网友A:
丢元件一般是有相同的元件名,或者引脚数和信号与元件不一致,丢了不要紧,在PCB中与 生成的封装去对照,找出丢失的,然后去判断是否存在上述问题,相互修改一下再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B:
网络表没有对应好。

网友C:
没有找到对应的封装库吧

网友D:
封装路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