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智能循迹避障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9-10-21):
本小车基于Arduino uno开发,循迹比较灵敏,避障部分只适合本人设计的特殊赛道。
设计智能小车首先应该确定小车的基本结构,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循迹模块:指小车利用红外发射装置发射红外线后,照射物体表面返回量的多少来测定小车的具体的位置,以进行循迹。
2)电机驱动模块:指通过专用电路对电机进行驱动,单片机给出控制信号通过L298驱动电机正常运转。
3)控制模块:这是小车的控制中心,本设计采用Arduino系列单片机
4)电源模块: 因设计需要,我们给小车单独供电,设置独立的电源模块,使之稳定运行。
5)超声波避障模块:本文使用Arduino连接 HC-SR04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超声波完成距离测定,并控制小车在前方障碍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做出“停止”、“后退”等一系列动作。
#define STOP      0
#define FORWARD   1
#define BACKWARD  2
#define TURNLEFT  3
#define TURNRIGHT 4

int Trig = 12;
int Echo = 13;
float distance;
int Distance = 0;
int leftMotor1=2;//定义I1接口
int leftMotor2=4;//定义I2接口
int ENA = 6;//定义EA(PWM调速)接
int rightMotor1 =7;//定义I3接口
int rightMotor2 =8;//定义I4接口
int ENB=5;//定义EB(PWM调速)接口
int IRR=14;//定义右侧寻线传感器接口
int IRM=15;//定义中间寻线传感器接口
int IRL=16;//定义左侧寻线传感器接口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rig,OUTPUT);
  pinMode(Echo,INPUT);
  pinMode(leftMotor1,OUTPUT);
  pinMode(leftMotor2,OUTPUT);
  pinMode(ENA,OUTPUT);
  pinMode(rightMotor1,OUTPUT);
  pinMode(rightMotor2,OUTPUT);
  pinMode(ENB,OUTPUT);
  pinMode(IRR,INPUT);
  pinMode(IRM,INPUT);
  pinMode(IRL,INPUT);
}

void motorRun(int cmd,int value)
{
  analogWrite(ENA, value);  //设置PWM输出,即设置速度
  analogWrite(ENB, value);
  switch(cmd){
    case FORWARD:
      Serial.println("FORWARD"); //输出状态 前进
      digitalWrite(leftMotor1,HIGH );
      digitalWrite(leftMotor2,LOW );
      digitalWrite(rightMotor1,LOW );
      digitalWrite(rightMotor2,HIGH );
      break;
     case BACKWARD:
      Serial.println("BACKWARD"); //输出状态 后退
      digitalWrite(leftMotor1,LOW);
      digitalWrite(leftMotor2,HIGH);
      digitalWrite(rightMotor1,HIGH);
      digitalWrite(rightMotor2,LOW);
      break;
     case TURNLEFT:
      Serial.println("TURN  LEFT"); //输出状态 左转
      digitalWrite(leftMotor1, LOW);
      digitalWrite(leftMotor2, HIGH);
      digitalWrite(rightMotor1, LOW);
      digitalWrite(rightMotor2, HIGH);
      break;
     case TURNRIGHT:
      Serial.println("TURN  RIGHT"); //输出状态右转
      digitalWrite(leftMotor1, HIGH);
      digitalWrite(leftMotor2, LOW);
      digitalWrite(rightMotor1, HIGH);
      digitalWrite(rightMotor2, LOW);
      break;
     default:
      Serial.println("STOP"); //输出状态 停止
      digitalWrite(leftMotor1, LOW);
      digitalWrite(leftMotor2, LOW);
      digitalWrite(rightMotor1, LOW);
      digitalWrite(rightMotor2, LOW);
  }
}

float Distance_test()
{
  digitalWrite(Trig,LOW);       //产生一个10US的高脉冲去触发Trigpin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LOW);
  float distance = pulseIn(Echo,HIGH);
  Distance = distance/58;
  return Distance;
}

void loop()
{

    Distance_test();
     Serial.println(Distance);
              if(Distance > 20 )
                       {
                         tracing();
                       }
              else if(Distance < 20 )
              {
                    motorRun(STOP,0);
                    delay(900);
                    motorRun(BACKWARD,60);
                    delay(200);
                    motorRun(STOP,0);
                    delay(900);
                    motorRun(TURNLEFT,80);
                    delay(800);
                    motorRun(STOP,0);
                    delay(900);
                    motorRun(FORWARD,60);
                    delay(700);
                    motorRuin(STOP,0);
                    delay(900);
                    motorRun(TURNRIGHT,80);
                    delay(800);
                    motorRun(FORWARD,60);
                    delay(1100);
                    motorRun(STOP,0);
                    delay(900);
                    motorRun(TURNRIGHT,70);
                    delay(600);
                    motorRun(FORWARD,60);
                    delay(600);
               }
}

void tracing()
{
    int r,m,l;
    r=digitalRead(IRR);
    m=digitalRead(IRM);
    l=digitalRead(IRL);
    if(l==HIGH && m==HIGH && r== HIGH){
    motorRun(FORWARD,60);
    }

    if(l==LOW &&m==LOW && r== LOW){
     motorRun(FORWARD,60);      //如果删掉forward和delay,在三岔路口小车可能会左右来回“抽风”,读者可以去掉尝试一下。
    delay(20);
    motorRun(TURNRIGHT,90);
   // motorRun(TURNRIGHT,90);
    }
    if(l==LOW &&m==HIGH && r==LOW){
    motorRun(FORWARD,60);
    }
   else if(l==LOW &&m==HIGH && r==HIGH){
    motorRun(TURNRIGHT,90);
    }
    else if(l==HIGH &&m==HIGH && r==LOW){
    motorRun(TURNLEFT,90);}
    else if(l==HIGH && m==LOW && r==LOW){
    motorRun(TURNLEFT,90);}
    else if(l==LOW && m==LOW && r==HIGH){
   motorRun(TURNRIGHT,90);}
    else if(l==HIGH && m==LOW && r==HIGH){
    motorRun(TURNRIGHT,90);}

}

网友A:
不错啊,参考下你的程序

网友B:
能不能,指点我这个设计,声控小车(走直线,拍手频率越高,车速越快),用什么实现,用什么芯片,大佬谢谢了

网友C(2019-11-24):
第114行motorRuin(STOP,0);
多了一个i欸

网友D(2020-11-16):
您好,想问一下您设计的赛道长什么样子,有照片或者可以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指点我这个设计,声控小车(走直线,拍手频率越高,车速越快),用什么实现,用什么芯片,大佬谢谢 ...

如果只是根据拍的节奏控制车速,并用Arduino写,买个最便宜的声音模块(10元几个)就行。拍手导致模块阈值反转触发中断,再通过时钟中断对两次声音触发的中断计时,对应相应速度就行了。

网友F(2021-10-22):
把前、后、左、右这些方向写成一个函数,挺不错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