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蓝牙可以收发模拟信号吗?能不能用5v供电?

楼主(2019-10-21):
小弟才接触蓝牙
问题一:蓝牙供电只能使用3.3V吗?使用5V会怎样?
问题二:有没有好的方法让蓝牙接收与发送模拟信号?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蓝牙有固定的工作电压,这买的时候知道,高了肯定不行,加稳压芯片,实在不行可以串一定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蓝牙有固定的工作电压,这买的时候知道,高了肯定不行,加稳压芯片,实在不行可以串一定的电阻

谢谢,我看了操作手册,上面说一定要使用3.3V,人类的本质就是猫,我就想知道知道5V会咋样,、

网友B:
蓝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借口,串口或者USB口,它只可以传输数字信号,想传输模拟信号只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先转换成数字量,再蓝牙传输,最后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操作手册,上面说一定要使用3.3V,人类的本质就是猫,我就想知道知道5V会咋样,、

你那种我没用过,我用的是传输音频的蓝牙,上面写的是3.7的锂电池,我用的是USB5V供电,没毛病。你那种试试不就知道了,烧了再买一块

网友C:
你要看使用的芯片的数据手册,如果强调使用3.3v,那你就使用3.3v,手册里面应该有使用电压的范围,如果5v在这个范围内,那就可以使用,不在这个范围,使用5v,芯片会烧坏。
第2个问题不太懂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