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盒猜歌名 单片机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0-21):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的定义变量类型 uchar 代替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的定义变量类型 uint  代替 unsigned int
uchar  dis_buf;            //显示缓存
uchar  temp;
uchar  key,a,b,c,d,e,f,g,h,k,m,n,p,q,r,s,t,bb,cc;                //键顺序码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define Page_Add     0xb8//页地址
#define LCDCol_Add     0x40//列地址
#define Start_Line     0xC0//行地址
/*****液晶显示器的端口定义*****/
#define data_ora P0 /*液晶数据总线*/
sbit LCDMcs=P2^1 ;    /*片选1*/
sbit LCDScs=P2^2 ;    /*片选2*/
sbit RESET=P2^3 ;  /*复位信号*/
sbit LCDDi=P2^4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LCDRW=P2^5 ;     /*读/写 选择*/
sbit LCDEnable=P2^6 ;     /*读/写 使能*/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LED_R=P1^6;
sbit LED_G=P1^7;
sbit SPK = P3^7;
uchar tone_h;                //高音
uchar tone_l;                //低音
uint note = 1;                //音符
uchar beat;                        //节拍
uchar a=0;

unsigned int Num0=0,Num1=0,Num2=0,Num3=0,Num4=0,Num5=0,Num6=0;
bit flag0,flag_up,flag_dn,flag_door,flag_keyoff,flag_bb,flag_cc,flag1,flag2,flag3,flag4,flag5,flag6,flag7,flag8,flag9;
bit flag_1_up, flag_2_up,flag_2_dn, flag_3_up,flag_3_dn,flag_4_d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
{
/*------------------------------------------------------------------------------
  源文件 / 文字 : 来自剪贴板! /已选楼层
  宽×高(像素): 64×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8-6-22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C0,0x30,0x1E,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18,0x1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FF,0x02,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1[]=
{
/*------------------------------------------------------------------------------
  源文件 / 文字 : 来自剪贴板!/当前楼层
  宽×高(像素): 64×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8-6-22
  ------------------------------------------------------------------------------*/
0x00,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C,0x0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0,0x10,0x10,0xFF,0x90,0x50,0xFE,0x42,0x42,0xC2,0x42,0x42,0xFF,0x02,0x00,0x00,
0x10,0x21,0x62,0x06,0x80,0xFE,0x22,0xE2,0x22,0x22,0x22,0x22,0xBF,0x02,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2[]=
{
/*------------------------------------------------------------------------------
  源文件 / 文字 : 来自剪贴板!/升降状态
  宽×高(像素): 64×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8-6-22
  ------------------------------------------------------------------------------*/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0xC4,0x86,0x04,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2,0xF2,0x12,0x12,0x12,0xFE,0x12,0x12,0x12,0xFE,0x12,0x12,0x12,0xFB,0x12,0x00,
0x00,0x00,0x00,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E,0x04,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3[]=
{
/*------------------------------------------------------------------------------
  源文件 / 文字 : 来自剪贴板!/开门状态
  宽×高(像素): 64×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8-6-2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4[]=
{
/*------------------------------------------------------------------------------
  源文件 / 文字 : 来自剪贴板!/  上升
  宽×高(像素): 64×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8-6-22
  ------------------------------------------------------------------------------*/
0x80,0x70,0x00,0xFF,0x10,0x2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F8,0x10,0x00,0x00,
0x00,0x80,0xC0,0xBC,0x84,0x84,0x84,0xF4,0x82,0x82,0x83,0x82,0x8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5[]=
{
/*------------------------------------------------------------------------------
  源文件 / 文字 : 来自剪贴板!/  下降
  宽×高(像素): 64×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8-6-22
  ------------------------------------------------------------------------------*/
0x10,0xE8,0x27,0xF4,0x2C,0xE0,0x24,0xA4,0xFC,0x22,0x22,0x40,0xFF,0x40,0x3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6[]=
{
/*------------------------------------------------------------------------------
  源文件 / 文字 : 来自剪贴板!/  打开
  宽×高(像素): 64×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8-6-22
  ------------------------------------------------------------------------------*/
0x40,0x40,0x48,0x48,0x48,0x48,0x7F,0xC8,0x4C,0x68,0x50,0x48,0x4C,0x60,0x40,0x00,
0x00,0x00,0xF8,0x48,0x48,0x48,0xF8,0x4F,0x4A,0x2A,0x2B,0x0A,0xA8,0x1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7[]=
{
/*------------------------------------------------------------------------------
  源文件 / 文字 : 来自剪贴板!/  关闭
  宽×高(像素): 64×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18-6-2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code chuzhi[3][16]={  //音调对应的计数初值
         0xff,0xff,//占0位
         0xf8,0x8c,//低1
         0xf9,0x5b,//  2
         0xfa,0x15,//  3
         0xfa,0x67,//  4
         0xfb,0x04,//  5
         0xfb,0x90,//  6
         0xfc,0x0c,//低7

         0xff,0xff,//占0位
         0xfc,0x44,//中1
         0xfc,0xac,//  2
         0xfd,0x09,//  3
         0xfd,0x34,//  4
         0xfd,0x82,//  5
         0xfd,0xc8,//  6
         0xfe,0x06,//中7

         0xff,0xff,//占0位
         0xfe,0x22,//高1
         0xfe,0x56,//        2
         0xfe,0x85,//        3
         0xfe,0x9a,//        4
         0xfe,0xc1,//        5
         0xfe,0xe4,//        6
         0xff,0x03 //高7
        };

//****** 测试曲谱 ****** 个位:音调 ,十位:低中高音 对应 0 1 2,千百位:节拍 1~16
uint code test2[] = {        120, //曲速 暂时未用到
        401,402,403,404,405,406,407,
        611,612,613,614,615,616,617,
        821,822,823,824,825,826,827,
        0xffff        //0xffff表示结尾
};

//****** 生日快乐 ******
uint code test[] = { 120,
        205,205,406,405,411,807,
        205,205,406,405,412,811,
        205,205,415,413,411,407,406,
        314,114,413,411,413,812,
        305,105,406,405,411,807,
        305,105,406,405,412,811,
        305,105,415,413,411,
        407,406,314,114,413,411,412,811,410,
        0xffff
};

void delayms(uint ms)          /*ms 等于1时,延时1ms 等于2时,延时2ms,以此类推*/
{
        uchar a,b,c;                                   //+3
        while(ms--)
    {
         for(c=1;c>0;c--)                        //         1+2 = 3
        for(b=142;b>0;b--)                  //        1*( 1+142*2)) = 285
            for(a=2;a>0;a--);        //         142*(1+2*2) = 710
        }
}

void delay125ms(uint pai)  //延时 ?*125ms 即?个节拍
{
    uchar a,b,c;
        while(pai--)
        {
        for(c=239;c>0;c--)
                for(b=104;b>0;b--)
                        for(a=1;a>0;a--);
        }
}

void system_Ini()
{
             EA = 1;
        ET0 = 1;
        PT0 = 1;
        TMOD = 0x11;
        TH0 = 255;
        TL0 = 255;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j;
    while((x--)!=0)  //CPU执行x*12次
    { for(j=0;j<125;j++)
         {;}
    }
}

/****************************************************************************
函数功能:LCD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t
出口参数:
****************************************************************************/
void LCD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
void CheckState()
{
   unsigned char dat,DATA;//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LCDDi=0; // 数据\指令选择,D/I(RS)="L" ,表示 DB7∽DB0 为显示指令数据
   LCDRW=1; //R/W="H" ,E="H"数据被读到DB7∽DB0
   do
   {
      DATA=0x00;
      LCDEnable=1;        //EN下降源
          LCDdelay(2);//延时
          dat=DATA;
      LCDEnable=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
    while(!(dat==0x00));
}
/*****************************************************************************
函数功能:写命令到LCD程序,RS(DI)=L,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入口参数:cmdcode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0;
        LCDRW=0;
        P0=cmdcode;
        LCDdelay(2);
        LCDEnable=1;
        LCDdelay(2);
        LCDEnable=0;
}
/*****************************************************************************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init_lcd()
{
        system_Ini();
        LCDdelay(100);
        LCDMcs=1;//刚开始关闭两屏
        LCDScs=1;
        LCDdelay(100);
        write_com(LCDLCDDisp_Off);         //写初始化命令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Start_Line+0);
        write_com(LCDCol_Add+0);
        write_com(LCDLCDDisp_On);

}
/*****************************************************************************
函数功能:写数据到LCD程序,RS(DI)=H,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入口参数:LCDDispdata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Dispdata)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1;
        LCDRW=0;
        P0=LCDDispdata;
        LCDdelay(2);
        LCDEnable=1;
        LCDdelay(2);
        LCDEnable=0;
}
/*****************************************************************************
函数功能:清除LCD内存程序
入口参数:pag,col,hzk
出口参数:
*****************************************************************************/
void Clr_Scr()
{
        unsigned char j,k;
        LCDMcs=0; //左、右屏均开显示
        LCDScs=0;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LCDCol_Add+0);
         for(k=0;k<8;k++)//控制页数0-7,共8页
         {
                write_com(Page_Add+k); //每页每页进行写
                  for(j=0;j<64;j++)  //每页最多可写32个中文文字或64个ASCII字符
                {
                      write_com(LCDCol_Add+j);
                        write_data(0x00);//控制列数0-63,共64列,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
函数功能:左屏位置显示
入口参数:page,column,hzk
出口参数:
*****************************************************************************/
void Bmp_Left_Disp(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code *Bmp)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0;i<64;i++)
                        write_data(Bmp[128*j+i]);
        }
}
void Bmp_Left_Disp1(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code *Bmp)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0;i<64;i++)
                        write_data(Bmp[64*j+i]);
        }
}

/*****************************************************************************
函数功能:右屏位置显示
入口参数:page,column,hzk
出口参数:
*****************************************************************************/
void Bmp_Right_Disp(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code *Bmp)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64;i<128;i++)
                        write_data(Bmp[128*j+i]);
        }
}
void Bmp_Right_Disp1(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code *Bmp)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0;i<64;i++)
                        write_data(Bmp[64*j+i]);
        }
}

void main()
{
        init_lcd();
        Clr_Scr();
        LCDMcs=0; //左屏开显示
        LCDScs=1;
        Bmp_Left_Disp1(0,0,Bmp0);
        Bmp_Left_Disp1(2,0,Bmp1);
        Bmp_Left_Disp1(4,0,Bmp2);
        Bmp_Left_Disp1(6,0,Bmp3);

    LCDMcs=1; //右屏开显示
        LCDScs=0;

        Bmp_Right_Disp1(0,0,Bmp4);

        Bmp_Right_Disp1(2,0,Bmp5);
        Bmp_Right_Disp1(4,0,Bmp6);
        Bmp_Right_Disp1(6,0,Bmp7);

        while(1)
    {

                                if(test[note] == 0xffff)
                {
                        note = 1;
                }
                if(test[note]%10 != 0)        //音调不为0 【音调为0时表示不发声,但有节拍】
                {
                        tone_h = TH0 = chuzhi[test[note]%100/10][(test[note]%10)*2 ];                //音调高位 【二维数组 第1维表示低中高音,第二维表示音调】
                        tone_l = TL0 = chuzhi[test[note]%100/10][(test[note]%10)*2 + 1];        //音调低位
                        TR0 = 1;
                }
                delay125ms(test[note]/100);        //节拍
                TR0 = 0;
                delayms(1);
                note++;

                                while(a==1)
                                {
                                        SPK=1;
                                        if(key4==0)
                                        {
                                                 LED_R=1;
                                                LED_G=1;
                                                a=0;
                                                note=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one_h;
        TL0 = tone_l;
        SPK = ~SPK;
                if(key1==0)
                {
                        LED_G=0;
                        a=1;
                }
                else if(key2==0||key3==0)
                {
                        LED_R=0;
                        a=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