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播报功能,使用语音芯片比较简单?

楼主(2019-10-21):
我在做一个停车场播报系统,怎么样将,例如车来了 播放 “欢迎光临,现在还有XX个车位”。  车走了“欢迎下次光临”。。应该采用什么语音芯片 还有具体怎么控制呢- -

网友A:
建议采用串口控制播放的语音模块比较方便

网友B:
可以采用WTN6040-8S、WTN6065-8S、WTN6096-8S和WTN6170-8S或蓝马电子的LD102等,有一线串口方式和232串口方式进行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串口控制播放的语音模块比较方便

用串口控制的可以根据单片机发什么就播什么吗

网友C:
二楼那几款就行,把语音mp3文件拷贝到内存卡,内存卡查到模块上面,串口操控模块就能播放语音文件。
有那种有自带内存的模块,用厂家提供的电脑端软件通过USB那语音mp3文件下载到模块,串口操控模块就能播放语音文件。

网友D(2020-12-21):
假如说要按照实际的情况播报位置可以用51的单片机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