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单片机中断的电阻,电压怎么拉不下来呀?

楼主:
奇怪电压怎么拉不下来呀?????

网友A(2019-10-21):
R3应该去掉,P3口内部有上拉电阻,R2也不需要接

网友B:
仿真软件有时是不对的,参考而已,不能全信的。多更换几个零件有时就正常了。我还碰到过运算放大器电源为0-5v,居然可以输出-5v电压,有时还会输出几千伏电压,换了一个电阻或者运算放大器又正常了。

网友C:
按键直接接地上拉下拉全不用

网友D:
如果单片机可以推挽输出,R3保留好一些,可以改为470R;
R2可以改大一些,47k都可以。
如果这样还不行,就不是硬件问题了,有可能单片机把引脚弄成输出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