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四旋翼飞控定高算法,含源代码

楼主(2019-10-21):
之前做电子设计竞赛做的定高算法,硬件是基于STM32F103的飞控,算法主要是串级PID,使用的是超声波测距模块。由于整个飞控工程比较大,现将核心算法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include "height_ctrl.h"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mymath.h"

extern float Thr_Weight;
extern Gravity V;//重力分量

/******************高度控制变量********************/
float height_ctrl_out;
float wz_acc;
float keepheight_thr;
/*-------------------------------------------------*/

/******************超声波变量********************/
#define ULTRA_SPEED                  300    // mm/s
#define ULTRA_INT        300    // 积分幅度
u8 lock=0;
extern s8 ultra_start_f;
extern float US100_Alt_delta;
float exp_height_speed,exp_height;
float ultra_speed,ultra_speed_acc;
float ultra_dis_lpf;
float ultra_ctrl_out;
_st_height_pid_v ultra_ctrl;
_st_height_pid ultra_pid;
/*-------------------------------------------------*/

/******************速度环变量********************/
float wz_speed;
float wz_acc_mms2;
float tempacc_lpf;
u8 lock_spd_crl=0;
_st_height_pid_v wz_speed_pid_v;
_st_height_pid wz_speed_pid;
_st_height_pid ultra_wz_speed_pid;
_st_height_pid baro_wz_speed_pid;
/*-------------------------------------------------*/

/******************气压计变量********************/
float baro_height,baro_height_old;
#define BARO_SPEED                  300    // mm/s
#define BARO_INT        300    // 积分幅度

u8 lock_BARO=0;//定高锁定当前以及清零用
#define BARO_SPEED_NUM 10
float baro_speed_arr[BARO_SPEED_NUM + 1];

#define ACC_SPEED_NUM 50
float acc_speed_arr[ACC_SPEED_NUM + 1];

float baro_dis_lpf,baro_dis_kalman;
float baro_ctrl_out;
_st_height_pid_v baro_ctrl;
_st_height_pid baro_pid;

u16 baro_cnt[2];
u16 acc_cnt[2];
float baro_speed,baro_speed_lpf;
float baro_height;
float Pressure_groud;
/*-------------------------------------------------*/

void Height_Ctrl(float T,float thr)
{
        static u8 height_ctrl_start_f;
        static float thr_lpf;
        static float height_thr;
        static float wz_acc_temp,wz_acc1;
        static float hc_speed_i,wz_speed_0;
        static float h_speed;

        switch( height_ctrl_start_f )
        {
                case 0:

                                if( sensor.acc.averag.z > 7000 )//注意这里,指水平静态下的Z值要比这个大,表示水平垂直
                                {
                                          height_ctrl_start_f = 1;
                                }
                                break;

                case 1:

                                LockForKeepHigh(thr_lpf);//一旦切到控高模式,立即保存当前的距离值,油门值、相关清零。
                                if((flag.FlightMode==ULTRASONIC_High && lock==1 &&lock_spd_crl==0)|| (flag.FlightMode==ATMOSPHERE_High && lock_BARO==1 &&lock_spd_crl==0))
                                {
                                                keepheight_thr=thr_lpf;
                                                wz_speed_0=0;
                                                hc_speed_i=0;
                                                hc_speed_i=0;
                                                wz_speed=0;
                                                wz_speed_pid_v.err_old=0;
                                                wz_speed_pid_v.err=0;
                                                wz_speed_pid_v.err_i=0;
                                                lock=2;
                                                lock_BARO=2;
                                                lock_spd_crl=1;
                                }
                                else if(flag.FlightMode==MANUAL_High)
                                {
                                                lock=0;
                                                lock_BARO=0;
                                                lock_spd_crl=0;//切回手动模式后置零,以使下次进入定高模式是能顺利置零速度内环
                                }

                                height_thr = LIMIT( thr , 0, 700 );
                                thr_lpf += ( 1 / ( 1 + 1 / ( 2.0f *3.14f *T ) ) ) *( height_thr - thr_lpf );//对油门值低通滤波修正
                                userdata1[0]=        thr_lpf;//调试用
                                /*下面的低通滤波用于测试对比效果,最终没有选用*/
                    //wz_acc += ( 1 / ( 1 + 1 / ( 8 *3.14f *T ) ) ) *my_deathzoom( (V.z *(sensor.acc.averag.z- sensor.acc.quiet.z) + V.x *sensor.acc.averag.x + V.y *sensor.acc.averag.y - wz_acc),100 );//
                    //wz_acc_mms2 = (float)(wz_acc/8192.0f) *9800 ;
                                //加速度的静态零点是读取的EEPROM数据,但是每次飞行都可能不一样,能每次起飞前校准一次最好,可以单独校准Z轴的,自行设计程序
                                wz_acc_temp = V.z *(sensor.acc.averag.z- sensor.acc.quiet.z) + V.x *sensor.acc.averag.x + V.y *sensor.acc.averag.y;//
                                Moving_Average( wz_acc_temp,acc_speed_arr,ACC_SPEED_NUM,acc_cnt ,&wz_acc1 );
                                tempacc_lpf= (float)(wz_acc1/8192.0f) *9800;//9800 *T;由于是+-4G共8G,65535/8g=8192 g,加速度,mms2毫米每平方秒
                                if(abs(tempacc_lpf)<50)tempacc_lpf=0;//简单消除下噪声
                                userdata1[2]=tempacc_lpf;
                                wz_speed_0 += tempacc_lpf *T;//加速度计积分成速度

                                if( ultra_start_f == 1 )////不管是啥模式,只要更新了超声波数据就进行运算
                                {
                                         Ultra_dataporcess(15.0f*TT);
                                         ultra_start_f=2;
                                }

                                if(baro_start_f==1)//不管是啥模式,只要更新了气压数据就进行运算
                                {
                                         Baro_dataporcess(8.0f*TT);                         //8.0f*TT这么长时间更新一次气压计数据
                                         userdata2[10]=baro_height;//Baro_Height_Source
                                         baro_dis_delta=baro_height-baro_dis_old;
                                         baro_dis_old=baro_height;//气压计速度可以继续优化,这里比较粗糙
                       //Moving_Average( (float)( baro_dis_delta/(8.0f*TT)),baro_speed_arr,BARO_SPEED_NUM,baro_cnt ,&baro_speed ); //单位mm/s
                                         userdata1[11]=baro_speed_lpf=0.4* baro_dis_delta/(8.0f*TT);//baro_speed这里乘以系数以削减该值
                                         baro_start_f=2;
                                }

                                if(flag.FlightMode==ULTRASONIC_High)
                                {
                                         h_speed=ultra_speed;
                                         wz_speed_0 = 0.99        *wz_speed_0 + 0.01*h_speed;//超声波垂直速度互补滤波
                                }
                                else if(flag.FlightMode==ATMOSPHERE_High)
                                {
                                         h_speed=baro_speed_lpf;
                                         wz_speed_0 = 0.99        *wz_speed_0 + 0.01*h_speed;//气压计垂直速度互补滤波,系数可调
                                }

                                userdata1[3] =h_speed;//h_speed是高度环传到速度环的实测高度方向速度【但可能是错误的,气压计速度不可靠】
                                userdata1[4]=wz_speed_0;//调试用
                                hc_speed_i += 0.4f *T *( h_speed - wz_speed );//速度偏差积分,乘以了0.4系数
                                hc_speed_i = LIMIT( hc_speed_i, -500, 500 );//积分限幅
                                userdata1[5] =hc_speed_i;//这个没显示
                                wz_speed_0 += ( 1 / ( 1 + 1 / ( 0.1f *3.14f *T ) ) ) *( h_speed - wz_speed_0  ) ;//0.1实测速度修正加速度算的速度
                                userdata1[6] = wz_speed=wz_speed_0 + hc_speed_i;//经过修正的速度+经过限幅的增量式速度积分

                          if( flag.FlightMode == ATMOSPHERE_High)
                                {
                                                if(baro_start_f==2)//说明有新数据且被上面移动均值滤波使用过了
                                                {
                                                        baro_start_f = -1;
                                                        Baro_Ctrl(8.0f*TT,thr_lpf);
                                                }
                                                height_speed_ctrl(T,keepheight_thr,baro_ctrl_out,baro_speed_lpf);
                                }

                                if( flag.FlightMode == ULTRASONIC_High)
                                {
                                                height_speed_ctrl(T,keepheight_thr,ultra_ctrl_out,ultra_speed);//系数原来是0.4

                                                if( ultra_start_f == 2 )//超声波数据更新了且被运算了
                                                {
                                                                Ultra_Ctrl(15.0f*TT,thr_lpf);//realtime是周期为 TT 秒的,#define TT 0.0025//控制周期2.5ms
                                                                ultra_start_f = -1;
                                                }
                                }

              /*******************************************控制高度输出********************************************/
                                if(flag.FlightMode==ULTRASONIC_High || flag.FlightMode==ATMOSPHERE_High || flag.FlightMode==ACC_High)//注意这里,模式
                                {
                                          height_ctrl_out = wz_speed_pid_v.pid_out;
                                }
                                else
                                {
                                          height_ctrl_out = thr;
                                }
                                userdata2[0]=exp_height;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WZ_Speed_PID_Init()
{
                ultra_wz_speed_pid.kp = 0.25;// //超声波定高的速度环PID,会被EEPROM里的重新赋值的
                ultra_wz_speed_pid.ki = 0.08; //0.12
                ultra_wz_speed_pid.kd = 8;
                baro_wz_speed_pid.kp = 0.1;// 气压定高的速度环PID,会被EEPROM里的重新赋值的
                baro_wz_speed_pid.ki = 0.06;
                baro_wz_speed_pid.kd = 8;//1.4*10,在计算式乘以了10,已删除
                wz_speed_pid.kp = 0.1;//速度环默认PID,真正用不到被重新赋值
                wz_speed_pid.ki = 0.08;
                wz_speed_pid.kd = 8;
}

void height_speed_ctrl(float T,float thr_keepheight,float exp_z_speed,float h_speed)
{
    userdata1[1] =        thr_keepheight;
                //wz_speed被用于参与超声波高度D运算
                userdata1[7]=wz_speed_pid_v.err = wz_speed_pid.kp *( exp_z_speed - wz_speed );//
                userdata1[8]=wz_speed_pid_v.err_d = wz_speed_pid.kd * (-tempacc_lpf) *T;//(wz_speed_pid_v.err - wz_speed_pid_v.err_old);
                //wz_speed_pid_v.err_i += wz_speed_pid.ki *wz_speed_pid_v.err *T;
                wz_speed_pid_v.err_i += wz_speed_pid.ki *( exp_z_speed - h_speed ) *T;//期望速度与实际速度误差积分
                wz_speed_pid_v.err_i = LIMIT(wz_speed_pid_v.err_i,-Thr_Weight *200,Thr_Weight *200);
                userdata1[9]=wz_speed_pid_v.err_i;
                wz_speed_pid_v.pid_out = thr_keepheight + Thr_Weight *LIMIT((wz_speed_pid.kp *exp_z_speed + wz_speed_pid_v.err + wz_speed_pid_v.err_d + wz_speed_pid_v.err_i),-300,300);//积分原来没有乘wz_speed_pid.kp
                userdata1[10]=wz_speed_pid_v.pid_out-thr_keepheight;
                wz_speed_pid_v.err_old = wz_speed_pid_v.err;
}

void Baro_PID_Init()
{
                baro_pid.kp = 0.15;//气压定高的高度位置环PID,会被EEPROM里的重新赋值的
                baro_pid.ki = 0;
                baro_pid.kd = 1.5;        //2.5
}

void Baro_dataporcess(float T)
{
                float baro_dis_tmp;

                baro_dis_tmp = Moving_Median(2,5,baro_height);//对超声波测量的距离进行移动中位值滤波

                if( baro_dis_tmp < Baro_MAX_Height )
                {
                        if( ABS(baro_dis_tmp - baro_dis_lpf) < 100 )
                        {
                                 baro_dis_lpf += ( 1 / ( 1 + 1 / ( 2.0f *3.14f *T ) ) ) *(baro_dis_tmp - baro_dis_lpf) ;
                        }
                        else if( ABS(baro_dis_tmp - baro_dis_lpf) < 500 )
                        {
                                 baro_dis_lpf += ( 1 / ( 1 + 1 / ( 1.0f *3.14f *T ) ) ) *(baro_dis_tmp- baro_dis_lpf) ;
                        }
                        else
                        {
                                 baro_dis_lpf += ( 1 / ( 1 + 1 / ( 0.5f *3.14f *T ) ) ) *(baro_dis_tmp- baro_dis_lpf) ;
                        }
                }
                userdata2[2]=baro_dis_lpf;//调试用
                userdata2[3]+= ( 1 / ( 1 + 1 / ( 1.0f *3.14f *T ) ) ) *(Baro_Height_Source- userdata2[3]) ;//调试用
                userdata2[4]=baro_speed;//调试用
}

void Baro_Ctrl(float T,float thr)
{
                exp_height_speed = BARO_SPEED *my_deathzoom_2(thr - 500,100)/400.0f; //20这里具体根据自己起飞油门定,油门控制高度+-ULTRA_SPEEDmm / s
                exp_height_speed = LIMIT(exp_height_speed ,-BARO_SPEED,BARO_SPEED);

                if( exp_height > Baro_MAX_Height )//限定高度,可以根据实际修改
                {
                        if( exp_height_speed > 0 )
                        {
                                exp_height_speed = 0;
                        }
                }
                else if( exp_height < Baro_MIN_Height )
                {
                        if( exp_height_speed < 0 )
                        {
                                exp_height_speed = 0;
                        }
                }

                exp_height += exp_height_speed *T;//累积期望高度,因为期望速度可能改变了
                baro_ctrl.err = baro_pid.kp*(exp_height - baro_dis_lpf);//baro_dis_lpfmm 对高度误差乘以Kp
                userdata2[5]=baro_ctrl.err;
                baro_ctrl.err_i += baro_pid.ki *baro_ctrl.err *T;//对高度误差积分
                userdata2[6]=baro_ctrl.err_i = LIMIT(baro_ctrl.err_i,-Thr_Weight *BARO_INT,Thr_Weight *BARO_INT);//积分限幅,融合了油门权重
                //对于D,融合了加速度计运算得到的距离
                userdata2[7]=0.4f *(baro_ctrl.err - baro_ctrl.err_old);
                baro_ctrl.err_d = baro_pid.kd *( 0.6f *(-wz_speed*T) + 0.4f *(baro_ctrl.err - baro_ctrl.err_old) );
                userdata2[8]=baro_ctrl.err_d;
                baro_ctrl.pid_out = baro_ctrl.err + baro_ctrl.err_i + baro_ctrl.err_d;
                baro_ctrl.pid_out = LIMIT(baro_ctrl.pid_out,-300,300);
                userdata2[9]=baro_ctrl_out = baro_ctrl.pid_out;
                baro_ctrl.err_old = baro_ctrl.err;
}

void Ultra_PID_Init()
{
                ultra_pid.kp = 0.5;//超声波定高的高度位置环PID,会被EEPROM里的重新赋值的
                ultra_pid.ki = 0;
                ultra_pid.kd = 2.5;        //2.5
}

void Ultra_dataporcess(float T)
{
                float ultra_sp_tmp,ultra_dis_tmp;
                ultra_dis_tmp = Moving_Median(1,5,US100_Alt);//对超声波测量的距离进行移动中位值滤波
                userdata2[1]=ultra_dis_tmp;
                if( ultra_dis_tmp < Ultrasonic_MAX_Height )
                {
                        if( ABS(ultra_dis_tmp - ultra_dis_lpf) < 100 )
                        {
                                ultra_dis_lpf += ( 1 / ( 1 + 1 / ( 4.0f *3.14f *T ) ) ) *(ultra_dis_tmp - ultra_dis_lpf) ;
                        }
                        else if( ABS(ultra_dis_tmp - ultra_dis_lpf) < 200 )
                        {
                                ultra_dis_lpf += ( 1 / ( 1 + 1 / ( 2.2f *3.14f *T ) ) ) *(ultra_dis_tmp- ultra_dis_lpf) ;
                        }
                        else if( ABS(ultra_dis_tmp - ultra_dis_lpf) < 400 )
                        {
                                ultra_dis_lpf += ( 1 / ( 1 + 1 / ( 1.2f *3.14f *T ) ) ) *(ultra_dis_tmp- ultra_dis_lpf) ;
                        }
                        else
                        {
                                ultra_dis_lpf += ( 1 / ( 1 + 1 / ( 0.2f *3.14f *T ) ) ) *(ultra_dis_tmp- ultra_dis_lpf) ;
                        }
                }

                //注意超声波测量的 距离的时效性问题,避免反复被计算
                ultra_sp_tmp = Moving_Median(0,5,US100_Alt_delta/T); //对超声波测距出来两次之间距离差计算的速度中值滤波 ultra_delta/T;

                if( ultra_dis_tmp < Ultrasonic_MAX_Height )//小于3米,注意这里,万一超出了呢?
                {
                        if( ABS(ultra_sp_tmp) < 100 )//运动速度小于100mm/s
                        {
                                ultra_speed += ( 1 / ( 1 + 1 / ( 4 *3.14f *T ) ) ) * ( (float)(ultra_sp_tmp) - ultra_speed );
                        }//ultra_speed会传递给速度环,作为当前速度的反馈,原来是4
                        else
                        {
                                ultra_speed += ( 1 / ( 1 + 1 / ( 1.0f *3.14f *T ) ) ) * ( (float)(ultra_sp_tmp) - ultra_speed );
                        }//系数越大作用越小,原来是1
                }
}

void Ultra_Ctrl(float T,float thr)
{
                exp_height_speed = ULTRA_SPEED *my_deathzoom_2(thr - 500,100)/300.0f; //20这里具体根据自己起飞油门定,油门控制高度+-ULTRA_SPEEDmm / s
                exp_height_speed = LIMIT(exp_height_speed ,-ULTRA_SPEED,ULTRA_SPEED);

                if( exp_height > Ultrasonic_MAX_Height )//超出超声波高度稳定范围则不执行
                {
                        if( exp_height_speed > 0 )
                        {
                                exp_height_speed = 0;
                        }
                }
                else if( exp_height < Ultrasonic_MIN_Height )
                {
                        if( exp_height_speed < 0 )
                        {
                                exp_height_speed = 0;
                        }
                }

                exp_height += exp_height_speed *T;//累积期望高度,因为期望速度可能改变了

                ultra_ctrl.err = ( ultra_pid.kp*(exp_height - ultra_dis_lpf) );//mm 对高度误差乘以Kp
                userdata2[5]=ultra_ctrl.err;
                ultra_ctrl.err_i += ultra_pid.ki *ultra_ctrl.err *T;//对高度误差积分
                userdata2[6]=ultra_ctrl.err_i = LIMIT(ultra_ctrl.err_i,-Thr_Weight *ULTRA_INT,Thr_Weight *ULTRA_INT);//积分限幅,融合了油门权重
                                        //对于D,融合了加速度计运算得到的距离
                userdata2[7]=0.4f *(ultra_ctrl.err_old - ultra_ctrl.err);
……………………

网友A:
楼主你好能不能简单分享一下定高是PID的参数测定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