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节电机出现卡顿问题

楼主(2019-10-21):
  用pwm控制驱动模块的使能端EN,给IN1和IN2不同的电频。 但是把pwm的占空比调高,电机会出现卡顿,把pwm的占空比调到周期的10%,电机才不会出现卡顿,查了很久都不知什么原因,请求大神帮忙!!!

楼主:
电机出现卡顿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看,pwm的占空比调高是不是改变了频率。

网友B:
没看明白,电路和工作时序,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看,pwm的占空比调高是不是改变了频率。

不是pwm 的占空比调高好像不会改变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电路和工作时序,有没有?

工作排序为:初始化时钟和pwm,io口初始化,pwm输出控制电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