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制作流水灯,为什么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
用555定时器、74ls191和74ls138做的16路流水灯,用示波器测555的输出电平,为什么一直是高电平?以下为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网友A(2019-10-22):
电路原理没有问题,仿真测试也正常,可能是元件或电路接线问题。推荐555定时器时钟源,1Hz矩形波,占空比50%。

网友B:
可把Q1的基极断开,C1的电容改小试试,多谐振荡的电路没错,关键是元件的参数问题

网友C:
可以修改电容参数,有一方法叫试触法

网友D:
Q1三极管的基极要串电阻的,可以是2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1三极管的基极要串电阻的,可以是2k

对!如果不串联电阻,在555输出低电平时,有可能有比较大的电流通过Q1的EB结流入555的3脚导致555出现问题。

网友F(2019-11-30):
Q1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