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测量报警风扇

楼主(2019-10-21):
芯片:51单片机
测温模块Ds18b26  LCD1602显示温度 按键设置警戒值
proteus仿真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sbit  upSETUP=P1^0;
sbit  upSETDOWN=P1^1;
sbit  downSETUP=P1^2;
sbit  downSETDOWN=P1^3;
sbit  beep=P3^2;
sbit  moto=P1^4;

uchar CNCHAR[6] = "摄氏度";
uchar up[]="Up";
uchar down[]="Down";
uchar TemputerData[]="TemputerData";
uint upchu[]={2,9};
uint downchu[]={1,7};
uchar datas[] = {0, 0, 0, 0, 0};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set(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yuxianshi()         //显示字母
{
           uchar i,x,z;
         LcdWriteCom(0xCF);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5);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F);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2);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C);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CC);
        LcdWriteData(':');
        Delayset(5);
        for(i=0;i<2;i++)
        {
          LcdWriteCom(0x80+i);
          LcdWriteData(up[i]);
        }
        for(x=0;x<4;x++)
        {
          LcdWriteCom(0x88+x);
          LcdWriteData(down[x]);
        }
        for(z=0;z<12;z++)
        {
          LcdWriteCom(0xC0+z);
          LcdWriteData(TemputerData[z]);
        }

}

void setupdown()        //设置上下限
{
        LcdWriteCom(0x83);
        LcdWriteData('0'+upchu[0]);
        SBUF = '0'+upchu[0];
        while (!TI);
        TI = 0;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Data('0'+upchu[1]);
        SBUF = '0'+upchu[1];
        while (!TI);
        TI = 0;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downchu[0]);
        SBUF = '0'+downchu[0];
        while (!TI);
        TI = 0;

         LcdWriteCom(0x8E);
        LcdWriteData('0'+downchu[1]);
        SBUF = '0'+downchu[1];
        while (!TI);
        TI = 0;
}

void setkey()
{         uchar i;
        if(downSETUP==0)        // 下限+1
        {
                Delayset(1);
                if(downSETUP==0)
                {
                         if(downchu[1]==9)
                                 {
                                          downchu[0]+=1;
                                        downchu[1]=0;
                                 }
                         else
                                 {
                                         downchu[1]+=1;
                                 }
                }
                while((i<50)&&(downSETUP==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set(1);
                                        i++;
                                }
                                i=0;
        }
        if(downSETDOWN==1)         //下限-1
        {         Delayset(5);
                 if(downSETDOWN==0)
                        {
                          if(downchu[1]==0)
                         {
                                  downchu[0]-=1;
                                downchu[1]=9;
                         }
                         else
                         {
                                 downchu[1]-=1;
                         }
                        }
                while((i<50)&&(downSETDOWN==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set(1);
                                        i++;
                        }
                                i=0;
        }

                if(upSETUP==0)          //上限+1
                {
                         if(upSETUP==0)
                        {
                        if(upchu[1]==9)
                         {
                                  upchu[0]+=1;
                                upchu[1]=0;
                         }
                         else
                         {
                                 upchu[1]+=1;
                         }
                        }
                        while((i<50)&&(upSETUP==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set(1);
                                        i++;
                                }
                                i=0;
                }
                if(upSETDOWN==0)         //上限-1
                {        if(upSETDOWN==0)
                {
                          if(upchu[1]==0)
                         {
                                  upchu[0]-=1;
                                upchu[1]=9;
                         }
                         else
                         {
                                 upchu[1]-=1;
                         }
                }
                         while((i<50)&&(upSETDOWN==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set(1);
                                        i++;
                                }
                                i=0;

                }

}

void sound()
{
        long unsigned int i=10000;
        while(i--)
        {
                beep=~beep;
                delay(10);
        }

}

void warning()         //报警
{
         uchar i;
        if( ( datas[1]>upchu[0] )||( datas[1]<downchu[0] )||(datas[1]==upchu[0]&&datas[2]>upchu[1]) || (datas[1]==downchu[0]&&datas[2]<downchu[1]) )
                {
                        if(datas[1]!=8||datas[2]!=5)
                        {
                                sound();
                                for(i=0;i<200;i++)
                                {
                                  moto=1;
                                  delay(5000);
                                }
                                moto=0;
                        }
                }

}

/*void motogo()
{
   uchar r;
   moto=0;
   if( ( datas[1]>upchu[0] )||( datas[1]<downchu[0] )||(datas[1]==upchu[0]&&datas[2]>upchu[1]) || (datas[1]==downchu[0]&&datas[2]<downchu[1]))
                {
         if(datas[1]!=8||datas[2]!=5)
                  {
                        for(r=0;r<100;r++)
                        {
                          moto=1;
                          delay(5000);

                        }
                          moto=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