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信号脉宽测量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19-10-22):
参考教材改了一下,添加了显示程序,数码管只能显示4为,理论最高可显示9999us的脉宽。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扩展一下,添加数码管,算法可以改进,多次求平均值等等。仿真出来还算可以。测量脉宽原理很简单,教材和百度上都有。

显示信号脉宽

显示信号脉宽

调制输入信号

调制输入信号

直接上代码 上图  看一下 下面的代码  我仿真里面设置的脉冲周期是2ms 占空比是50%    由这个代码得到的高电平的时间 理论值是1000us   测得位1000us正确。

#include<regx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p=P3^3; //信号输入端口

sbit w1=P2^4; //数码管的四个位
sbit w2=P2^5;
sbit w3=P2^6;
sbit w4=P2^7;
unsigned high;
unsigned low;
void read_count();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uchar x;
        for(ms;ms>0;ms--)
                for(x=10;x>0;x--);
}

void display(disnum)//显示函数
{
        w1=0;P0=table[disnum/1000];delay(10); //第1位
        P0=0x00;w1=1;delay(1);

        w2=0;P0=table[disnum%1000/100];delay(10);//第2位
        P0=0x00;w2=1;delay(1);

        w3=0;P0=table[disnum%100/10]; delay(10);//第3位
        P0=0x00;w3=1;delay(1);

        w4=0;P0=table[disnum%10];delay(10);//第4位
        P0=0x00;w4=1;delay(1);
}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0x90;
        TH1=0;
        TL1=0;
        TR1=1;

        while(p==1);
          TR1=1;
                while(p==0);
                while(p==1);
                TR1=0;
                read_count();

        while(1)
        {
                display(high*256+low);
        }

}

void read_count()
{
  do
        {
          high=TH1;
                low=TL1;
                //num=(high*256+low);

        }
  while(high!=TH1);

}

网友A(2021-06-06):
我2000us怎么测出来才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