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不能编译了,提示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2019-10-22):
keil不能编译了,提示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应该是工程建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ore_cm3.c文件应该有问题吧,单独编译一下看看

不是单独编译问题,他目标目录就是错的,他那个文件是复制过来的

网友B:
把之前复制进来的core_cm3放到obj文件夹里,再从keil里删除,然后再添加一下即可

网友D:
你这是仿真,dubug吧,不是编译吧?我之前也是,你点rebuiil不要点dubug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正点原子的基础模板,在哪个基础上写自己的程序

网友F:
提示框core_cm3.c出错,查看文件目录下有无此文件。可以重新复制一遍模板文件,重新编译就好了

网友G:
看看core_cm3.c少没少,没少的话删掉重新复制一个进去,重新编译就好了

网友C:
core_cm3.c文件应该有问题吧,单独编译一下看看

网友H:
如果没有少对应的c文件,重新编译一遍试试,或者看看文件的属性是不是只读之类的。

网友I:
core_cm3.c文件没有加进工程啊

网友J:
是不是没有添加文件或者文件路径到工程

网友K:
提示缺少core_cm3.o,应该是程序有问题,未能建立好目标文件而不能链接

网友L:
重新建一个就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