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N MOS的使用,单片机直接驱动

楼主(2019-10-22):
准备使用

CJ3400丝印R0SOT-23 N沟道 30V/5.8A 贴片MOSFET场效应管

datasheet上面的Vgs>2v承受电流5A,但是为什么测试状态下非要Vgs=10V,我要是用单片机5V的IO口控制会不会直接控制不了,
之前做过一次还关断不了。求方法

网友A:
电压控制,单片机IO口可直接控制G极

网友B:
建议用AO3400,NMOS,4.5V驱动,5V输出的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C:
这个Vgs给了2.5V、4.5V和10V对应的导通电阻,Vgs越大,导通电阻越小。单片机输出高电平5V,低电平0V,肯定能实现控制开关。如果关不了,用电表测试Vgs是否为0V

网友D:
N沟道MOS管使用的方法类似于NPN三极管,但它DS两极之间一般会有一个二极管的
你关不断的原因可能是这个二极管,或者是你电路不对
看这个管子的参数,它是完全可以在5V电源下工作的
你把你电路上传看一下,是不是电路不对

网友E:
可以使用,手册上不是写了,4.5V时等效电阻40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AO3400,NMOS,4.5V驱动,5V输出的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

这个驱动电流大一些,大神用过ao3400,这个是不是和这个cj3400一样,小弟想驱动6A的电机,采用2个并联,不知是否可用单片机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N沟道MOS管使用的方法类似于NPN三极管,但它DS两极之间一般会有一个二极管的
你关不断的原因可能是这个二极 ...

我直接用5V的单片机3Khz,驱动电路就是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927646_1_2.html
也试过这个电路,mos管发烫,驱动3A的电机都不行,电路图照搬,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小白郁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电流大一些,大神用过ao3400,这个是不是和这个cj3400一样,小弟想驱动6A的电机,采用2个并联, ...

驱动6A电机起码要用60A的管子,直流电机启动电流比额定电流大N倍。采用2个MOS管并联,其正温阻特性可以不用均流电阻,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没有问题。最好把IO口设为推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