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电阻调节滑动控制pwm占空比调光程序+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2019-10-22):
一、硬件设计
   程序流程图

元件清单:
晶振
电容
电容
电阻
按钮
led
电阻
模数芯片
滑变
三极管
电池盒
电线
洞洞板
开关

软件设计
按下start,开始工作
按下end,关闭
调整滑变,改变亮度
通过按钮打开电灯后,调节滑动来改变的亮度,达到调光的目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adc0832****************************//
sbit CLK=        P2^2;//时钟,初始状态为0
sbit DI=        P2^3;//数据输入
sbit DO=        P2^1; // 数据输出
sbit CS=        P2^0;
//******************按钮****************************//
sbit start =P2^4;
sbit end=P2^5;
sbit led=P3^5;

uchar start_flag;//开始标志
//延时
void delay(uchar i)
{
        while(i--)
        {
                if(!end)                         //end按钮按下
                        start_flag=0;
        }
}
/*******************亮灯函数***************/
void led_red(uchar i)//占空比i/13
{
        led=0;
        delay(i/10);
        if(i/10<12)
        {
                led=1;
                delay(12-i/10);
        }
}
/*********************************************
读取ADC
**********************************************/
uchar ADC()//通道ch0
{
        uchar temp0,temp1,i;
        CS=0;
        temp0=0;
        temp1=0;
        _nop_();
        _nop_();
        DI=1;//开始位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DI=0;
        _nop_();
        _nop_();
//选择通道0
                DI=1;
                _nop_();
                CLK=1;//上升沿DI=1
                _nop_();
                CLK=0;//1个下降沿DI=1
                _nop_();
                DI=0;
                _nop_();
                CLK=1;
                _nop_();
                CLK=0;//第3个上升沿DI=0
                _nop_();
                   DI=1;
//********通道选择结束开始读取转换后的二进制数****
//下降沿读数,一下进行判断和处理,共8次
for(i=0;i<8;i++)
   {
        temp0=temp0<<1;
        CLK=1;
    if(DO)
           temp0++;
           _nop_();
           CLK=0;
   }
for(i=0;i<8;i++)
   {
        temp1=temp1>>1;
        CLK=1;
    if(DO)
           temp1=temp1 +0x80;
           _nop_();
           CLK=0;
   }
         CS=1;
   return temp0;
}
//*********************************************
void main()
{
        uchar num,i;
        CLK=0;//ADC时钟初始化
        start_flag=0;
while(1)
        {
//按键检测
        if(!start)                         //start按钮按下
                {
                start_flag=1;
                }
        if(!end)                         //end按钮按下
                {
                start_flag=0;
                }

        if(start_flag)
        {
                num=ADC();
                P1=num;
                for(i=0;i<100;i++)
                        led_red(num);
        }
        }
}

网友A(2020-05-08):
为啥仿真不了呢

网友B(2020-06-10):
最后for语句还有num不太懂,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调节原理

网友B:
最后for语句还有num那个字母调占空比,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