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输出口模式问题

楼主:
今天看15系列单片机手册,发现一句话:
  虽然每个I/O在弱上拉(双向口)、强推挽输出、开漏模式都能承受20mA的灌电流(还要加限流电阻,1K,560Ω等),强推挽输出时能输出20mA的拉电流(也要加限流电阻),但整个芯片不要超过90mA,即MCU-VCC,MCU-CNG流入流出都不要超过90mA。

      我的外围设备有10个,准备用24V继电器隔离,所以我把I/0设置成了 强推挽输出。但是每个继电器驱动都大概需要20mA了,如果10个200mA,是不是就把单片机烧了,我应该咋办。

网友A(2019-10-22):
加驱动电路,三极管之类的,或者有专门的驱动IC的可以参考

网友B:
这是最基本的入门知识,单片机只能是作为小电流信号驱动元件,肯定是不能作为功率元件来使用的了
极少有人直接用单片机来驱动继电器的,至少是加个三极管或者是驱动IC什么的

网友C:
这是一个实际应用中的继电器驱动电路,MCU型号15W404AS,强推挽I/O口高电平输出不到1mA。如果楼主输出通道太多,可以考虑使用NMOS管BS170,其驱动电流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加驱动ic 例如:2003 或者2803之类的

网友E:
我记得芯片总电流不能超90ma吧,, 驱动继电器肯定要加驱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加驱动ic 例如:2003 或者2803之类的

谢谢,这个挺好的,集成的。
还有啊,这个2803的VCC说兼容TTL与CMOS,意思是不是我用5V~12V之内的电压都可以呢?

网友G:
是的,通过MCU芯片总电流不要超过90MA,需要加功率驱动电路(三极管、IC等),最后在MCU与功率驱动电路之间用光耦合器件隔离,以免MCU受功率驱动电路问题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