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佬们如何在maxwell中查看某一截面的磁通波形 谢谢了!

楼主(2019-10-22):
RT 希望有人解惑 超级感谢

网友A:
没有听说有直接观察磁通波形的仪器,交变磁通可以通过感应线圈在示波器间接观察,非交变磁通可以通过线性霍尔等磁电器件在示波器间接观察。想直接观察磁力线就只能用铁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