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11-倾斜开关控制你的灯

楼主(2019-10-22):
此次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呢,再加入一个新元素——倾斜开关。它的原理和按键是相同的,只要你满足了它的基本要求就好啦,比如按键,就需要你按下,满足这个条件,按键就会起到作用,而倾斜开关,顾名思义,就是需要倾斜它,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了。这次试验,使用倾斜开关控制我们的LED灯,接下来,我们一起动手学习制作吧!

一、工具原料
电脑,windows系统
零知ESP8266开发板
micro-usb线
LED灯一个
220Ω 电阻1个
滚珠开关1个
面包板一个+若干跳线

二、硬件连接

三、方法步骤
1、打开零知实验室软件开发工具,然后新建项目,输入以下代码
(代码中有详细的解说呢!很简单!):

<font color="rgb(77, 77, 77)"><font face="""><font style="font-size: 16px">/**
*    文件: 倾斜开关LED.ino      by 零知实验室
*    -- 零知开源,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时间: 2019/05/30 14:23
*    说明: 使用滚珠开关控制LED
**/

int port = A0;//滚珠开关连接A0模拟引脚
int led = 0;//led连接到0号脚
int value = 0;//模拟输入测得值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led, OUTPUT);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value = analogRead(port);
        if(value > 1000) //模拟最大数值为1024,这里大于这个值(可以根据实际测量值进行调整到最佳),表示倾斜了,开关通了
        {
                digitalWrite(led, LOW);//打开LED
        }else
        {
                //没有倾斜,水平放置时候,开关断开,读到的值约为0
                digitalWrite(led, HIGH);//关闭LED
        }
}</font></font></font>

2、按照之前的方式先【验证】,然后【上传】到开发板中。

四、成果展示
上面步骤成功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预期的结果了,当我们把面包板倾斜的时候,LED灯亮了,平放的时候LED灯熄灭。

网友A(2021-02-27):
这种方法非常不稳定,要用定时器扫描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