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0个流水灯如何编程呢?求思路 利用38译码器来拓展io口

楼主:
利用38译码器来拓展io口
这一方法能实现流水灯吗,能的话如何编写程序呢,望大神指导

网友A(2019-10-22):
给你写了一个示例参考

#include<REG51.H>

sbit Sh=P2^0;
sbit Ds=P2^1;
sbit St=P2^2;

unsigned char a1=0xff,b1=0xff,c1=0xff,d1=0xff,e1=0xfe;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In_Data(unsigned char a,b,c,d,e)
{
        unsigned char i,j,k;
        for(i=0;i<5;i++)
        {
                if(i==0)k=a;
                if(i==1)k=b;
                if(i==2)k=c;
                if(i==3)k=d;
                if(i==4)k=e;
                for(j=0;j<8;j++)
                {
                        k<<=1;
                        Ds=CY;
                        Sh=0;
                        Sh=1;
                }
        }
        St=0;
        St=1;
}

void main()
{

        while(1)
        {
                In_Data(a1,b1,c1,d1,e1);
                DelayMS(500);
                if(e1!=0xff)
                {
                        e1=e1<<1|0x01;
                        if(e1==0xff)
                                d1=0xfe;
                }
                else if(d1!=0xff)
                {
                        d1=d1<<1|0x01;
                        if(d1==0xff)
                                c1=0xfe;
                }
                else if(c1!=0xff)
                {
                        c1=c1<<1|0x01;
                        if(c1==0xff)
                                b1=0xfe;
                }
                else if(b1!=0xff)
                {
                        b1=b1<<1|0x01;
                        if(b1==0xff)
                                a1=0xfe;
                }
                else if(a1!=0xff)
                {
                        a1=a1<<1|0x01;
                        if(a1==0xff)
                                e1=0xfe;
                }
        }
}

网友B:
五个74138,依次控制输入CBA对应0-7的同时,P30-P35依次只控制有一根为低电平,不过你的电路是错误的,74138的E1应该接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写了一个示例参考

谢谢,很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写了一个示例参考

能解释说明一下代码的意思吗?还有那个cY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38译码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解释说明一下代码的意思吗?还有那个cY是什么意思呢

CY是寄存器PSW的最高位,进行移位时,会把1位数据移入到这里存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解释说明一下代码的意思吗?还有那个cY是什么意思呢

40位数据已经超出无符号长整型数据类型32位,不能一次传输,所以用for嵌套,将8位数据连续传输5次。
特殊功能寄存器PSW中,CY表示的含义是溢出标志位。也可以写成如下代码,由高到低传输,只是效率略低。
for(j=0;j<8;j++)
{
    Ds=(k&0x80)>>7;//读取最高位
    Sh=0;
    Sh=1;
    k<<=1;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0位数据已经超出无符号长整型数据类型32位,不能一次传输,所以用for嵌套,将8位数据连续传输5次。
特 ...

能不能通篇说一下,尤其是整个原理的工作流程,如何实现流水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通篇说一下,尤其是整个原理的工作流程,如何实现流水灯的

由于40个流水灯是轮流点亮的,编程就极其简单,与8个流水灯的程序几乎一样。主循环周期约500ms,也就是0.5s左移1位,初始e1=0xfe;1111 1110,左移1位后+1=1111 1101,以此类推,循环8次就是1111 1111,以0xff作为进位判断条件,重复5次就完成一轮40个LED流水。如果把40个LED做成花样流水就比较复杂些,需要事先设计几个二维数组保存预定花样,由按键或其它方法控制和调用这些数组完成花样流水。

网友E:
哥们,你不会连流水灯怎么实现都不知道吧?
不要折腾那么多了,直接上一个引脚多的STC单片机就可以了,什么译码器都不要,只要串联电阻LED就可以了的
程序就一个一个亮过去就可以了,完了就有流水的效果了

网友F:
先看一下基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不会连流水灯怎么实现都不知道吧?
不要折腾那么多了,直接上一个引脚多的STC单片机就可以了,什么译 ...

老哥,师傅要求用32个I/O口的单片机并通过数电知识拓展口来点亮40个流水灯,俺是新手,基本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由于40个流水灯是轮流点亮的,编程就极其简单,与8个流水灯的程序几乎一样。主循环周期约500ms,也就是0. ...

大佬能将每一段小程序解释一下吗,谢谢啦,惭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哥,师傅要求用32个I/O口的单片机并通过数电知识拓展口来点亮40个流水灯,俺是新手,基本不会。

我也不会,我从来都没有用过74138,端口扩展也没有用过
但就算我没有用过,我也可以说这很简单
当你学到单片机编程这一块的时候,你就应该在这之前把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基础打好,如果你现在还不会这些,那就说你不会就可以了,"我不会"这三个字说出来不丢人,人都是从不会学过来的,如果你还想在这条路上走下去,那就还得回去学数字电路
你在这问,人家给了你代码和电路,你依然还是不会的
当然,如果你没有在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打算,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网友G:
单片机扩展40个输出口点亮流水灯,用5片74138是最差方案,只能做到同时亮5个LED,最佳方案是用5片CD4094,最多占用单片机4个I/O口,就是扩展100个输出口也是占用单片机4个I/O口,可以做到40个LED全亮全灭,想编出什么花样都可以。

网友H(2021-05-02):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扩展40个输出口点亮流水灯,用5片74138是最差方案,只能做到同时亮5个LED,最佳方案是用5片CD4094, ...

cd4094可以用什么代替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cd4094可以用什么代替吗?

CD4094可以用74HC595代替,楼上已经有介绍,只是74HC595我很少用,CD4094用习惯了,现在发现74HC595布线更容易,速度应该更快。

网友I:
就只是做流水灯的话,用4017不是更简单,一个时钟信号就行了,非用单片机的话,循环程序就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