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3231程序 12M时钟,每次读出来的数据都不对

楼主(2019-10-22):
12M时钟,不过每次读出来的数据都不对 ,希望有人指导下小弟

#define _MAIN_C
#include "all.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3232.h"
#include "main.h"

bit flag1s = 0;
unsigned char T0RH = 0;
unsigned char T0RL = 0;

void main()
{
        InitLcd1602();
        ConfigTimer0(1);

        while(!flag1s);
        flag1s = 0;
        DS3232_Write_Reg(0x00,0x00);
        while(1)
        {
                if(flag1s)
                {
                        flag1s = 0;
                        Refresh_Time_Show();
                }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emp = 0;

        temp = 11059200 / 12;
        temp = (temp * ms) / 1000;
        temp = 65536 - temp;
        T0RH = (unsigned char)(temp >> 8);
        T0RL = temp;
        TMOD = (TMOD & 0xF0) | 0x01;
        ET0 = 1;
        TR0 = 1;
        EA = 1;
}
void Refresh_Time_Show()
{
        uint8 time;
        uint8 str[5];

        time = DS3231_Read_Reg(0x00);
        str[0] = (time >> 4) + '0';
        str[1] = (time & 0x0F) + '0';
        str[2] = '\0';
        LcdShowStr(0,0,str);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1s = 0;

        TH0 = T0RH;
        TL0 = T0RL;

        timer1s++;
        if(timer1s >= 1000)
        {
                timer1s = 0;
                flag1s = 1;
        }
}
//---------------------------------------------------------------------------------------------------------------------------------------------------
#define _LCD1602_C
#include "all.h"
#include "Lcd1602.h"

void Lcd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 = 0;
        } while(sta & 0x80);
}
/* 写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写数据 */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设置RAM起始地址,光标位置 */
void LcdSetAdd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WriteCmd(addr | 0x80);
}
/* 在液晶显示字符串,(x,y)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y,unsigned char * str)
{
        LcdSetAddr(x,y);
        while(*str != '\0')
        {
                LcdWriteData(*str++);
        }
}

/* 初始化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加1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define _IIC_C
#include "all.h"
#include "IIC.h"
void IIC_Delay()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IIC_Start()
{
        IIC_SCL = 1;
        IIC_SDA = 1;
        IIC_Delay();
        IIC_SDA = 0;
        IIC_Delay();
        IIC_SCL = 0;
}
void IIC_Stop()
{
        IIC_SCL = 0;
        IIC_SDA = 0;
        IIC_Delay();
        IIC_SCL = 1;
        IIC_Delay();
        IIC_SDA = 1;
        IIC_Delay();
}
void IIC_Write_Byte(uint8 dat)
{
        uint8 mask;

        for(mask = 0x80;mask != 0;mask >>= 1)
        {
                if((mask & dat) != 0)
                        IIC_SDA = 1;
                else
                        IIC_SDA = 0;
                IIC_Delay();
                IIC_SCL = 1;
                IIC_Delay();
                IIC_SCL = 0;
        }
        IIC_SDA = 1;
        IIC_Delay();
}
bit IIC_Read_Ack()
{
        bit ack = 1;
        uint8 i = 0;

        IIC_SCL = 1;
        IIC_Delay();
        while((ack) && (i < 4))
        {
                ack = IIC_SDA;
                i++;
        }
        IIC_SCL = 0;

        return ack;
}
uint8 IIC_Read_Byte()
{
        uint8 mask;
        uint8 dat;

        IIC_SDA = 1;
        for(mask != 0x80;mask != 0;mask >>= 1)
        {
                IIC_Delay();
                IIC_SCL = 1;
                if(IIC_SDA != 0)
                        dat |= mask;
                else
                        dat &= ~mask;
                IIC_Delay();
                IIC_SCL = 0;
        }

        return dat;
}
/* 单片机发送应答信号 ACK = 0; NACK = 1 */
void IIC_Write_Ack(bit ack)
{
        IIC_SDA = ack;
        IIC_Delay();
        IIC_SCL = 1;
        IIC_Delay();
        IIC_SCL = 0;
        IIC_Delay();
        IIC_SDA = 1; // 释放IIC_SDA
        IIC_Delay();
}
//------------------------------------------------------------------------------------------------------------------------------------------------------------
#define _DS3232_C
#include "all.h"
#include "IIC.h"
#include "DS3232.h"

void DS3232_Write_Reg(uint8 addr,uint8 dat)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0x68 << 1);
        IIC_Read_Ack();
        IIC_Write_Byte(addr);
        IIC_Read_Ack();
        IIC_Write_Byte(dat);
        IIC_Read_Ack();
        IIC_Stop();
}
uint8 DS3231_Read_Reg(uint8 addr)
{
        uint8 dat;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0x68 << 1);
        IIC_Read_Ack();
        IIC_Write_Byte(addr);
        IIC_Read_Ack();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0x68 << 1) | 0x01);
        IIC_Read_Ack();
        dat = IIC_Read_Byte();
        IIC_Write_Ack(1);
        IIC_Stop();

        return dat;
}

网友A:
检查程序是否满足DS3231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