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LM35+卡尔曼滤波+i2C_lcd

楼主(2019-10-22):
Arduino+LM35+kalman+i2C_lcd, 加入卡爾曼濾波显示温度比较度稳定,
可显示小数後三位。
/*
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s how to use the SimpleKalmanFilter object.
Use a potentiometer in Analog input A0 as a source for the reference real value.
Some random noise will be generated over this value and used as a measured value.
The estimated value obtained from SimpleKalmanFilter should match the real
reference value.

SimpleKalmanFilter(e_mea, e_est, q);
e_mea: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e_est: Estimation Uncertainty
q: Process Noise
https://github.com/denyssene/SimpleKalmanFilter
*/
#include <SimpleKalmanFilter.h>
SimpleKalmanFilter simpleKalmanFilter(1, 1, 0.1);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LiquidCrystal_I2C lcd(0x3f,16,2); //(0x20,16,2)

const long SERIAL_REFRESH_TIME = 100;
long refresh_time;
float tempC;
int tempPin = A0;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lcd.begin();
lcd.print("Temp =");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TempKa=");
}

void loop(){

if (millis() > refresh_time) { // 每100ms發送到串行輸出
tempC=0;
tempC = analogRead(tempPin); //从传感器读取值
tempC += analogRead(tempPin);
tempC += analogRead(tempPin);
tempC += analogRead(tempPin);
tempC =tempC/4;
tempC = (5.0 * tempC * 100.0)/1024.0; //将模拟数据转换为温度

// 用卡爾曼濾波器計算估計值
float kal_tempC = simpleKalmanFilter.updateEstimate(tempC);

Serial.print(tempC); // 使用串行繪圖儀進行良好的可視化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kal_tempC);
//将结果到lcd显示
lcd.setCursor(7, 0);
lcd.print(tempC,3);
lcd.print(" C");

lcd.setCursor(7, 1);
lcd.print(kal_tempC,3);
lcd.print(" C");

refresh_time = millis() + SERIAL_REFRESH_TIME;
}
}

卡爾曼濾波显示温度比较

卡爾曼濾波显示温度比较

网友A:
好东东 能分享下源程序吗?

网友B(2019-11-26):
感谢楼主分享!有个问题,楼主能否帮着解决一下?程序上传到Mega2560上运行正常,温度显示正常22度左右;上传到MICRO上,温度却显示为483度,请问楼主,这是什么原因?接线都反复检查了,对着呢。谢谢!

网友C(2020-06-17):
试了一下卡尔曼滤波来测温度,果然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