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个光耦+三极管+继电器电路

楼主(2019-10-22):
右图中的DCF1引脚无论高低电平,LED都会亮,求分析一下电路,谢谢!、

网友A:
灯亮的条件是Q1导通,要想Q1导通,光耦一定要导通,光耦导通取决于DCF1输出低电平,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搭错,或者Q1  光耦是否损坏。

网友B:
关键看你接口DCF1接了什么?Q1的集电极不应该接在此处

网友C:
管脚接错,BUT11发射结反向击穿导通。

网友D:
R54应该为2K,光耦已坏换掉。

网友C:
如果不是BUT11管脚接错就是EL817烧毁短路。EL817最大导通电流50mA。

网友E:
把Q1的基极断开试看就知道是否三极管坏了,然后检查光藕是否坏了,测量输入高低电平时光藕的输出。

楼主:
DCF1的管脚模式设置错误,设置成开漏输出时可以正常运行,之前错误是设置成了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