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和opencv人脸识别的智能风扇源程序

楼主:
本题设计一个基于STM32F103VET6控制的智能风扇系统,其机械部分包括舵机、舵机云台、直流减速电机、直流减速电机支架等,硬件部分由STM32F103VET6单片机、接口电路、电源降压电路和电机驱动电路等部分组成,并且与软件程序构成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以STM32F103作为控制器的核心,采用12V的直流减速电机作为风扇动力来源,2个舵机控制云台方向,利用单片机来控制电机。在基础功能上通过温度采样来控制直流减速电机的启停,在人脸追踪功能方面单片机串口通讯接收PC端发送来的人脸坐标,通过PID控制算法进行控制达到舵机云台人脸跟踪的目标。
系统采用STM32F103作为智能风扇的控制核心,直流减速电机作为风扇的动力装置,舵机作为云台的动力装置,实现云台的一系列动作。硬件由电源电路,CPU最小系统模块,电机驱动模块,编码器模块,显示模块,视觉模块,温度传模块等组成。除根据当前温度传感器温度实现控制电机启停及转速外,还采用PID算法等进行控制,将目标坐标与当前人脸坐标的误差量作为反馈对舵机位置进行控制。同时采用串口通信,实现PC端发送人脸坐标到STM32端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enu.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pid.h"
/************************************************
最后修改日期:2019/7/6 15:05
功能加上串口通讯
  x,下舵机(1750->1950)从右往左
        y,上舵机(1750->1950)从上往下
************************************************/

int x_pwm = 1850,y_pwm = 1825;
// 初始化目标值和小球的中心位置
int x_face = 320, y_face = 240;
int if_face=0;
int x_face_store = 320, y_face_store = 240;
int face_store=0;
int x_target = 320, y_target = 240;
// 上下舵机PID参数
float x_KP = -0.00060,x_KI = 0.0007, x_KD = 0.002;
float y_KP = -0.00060, y_KI = 0.0007, y_KD =0.002;
// 储存OPENCV发送来的数据
u16 Res;
int main(void)
{
        /*延时函数初始化*/
        delay_init();

        /*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art_init(115200);

        /*LED初始化*/
        LED_Init();

        /*KEY初始化*/
        KEY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Init();

        /*100hz的计数频率,每10ms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更新当前电机速度*/
        TIM6_Int_Init(99,7199);

        /*初始化编码器 */
        Encoder_Init_TIM2();

        /*舵机定时器初始化 50HZ范围1750-1950*/
        TIM3_PWM_Init(1999,719);

        /*初始化TIM1 PWM 10KHZ,用于驱动电机 */
        TIM4_PWM_Init(7199,0);

        /*200hz的计数频率,每5ms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中断PID赋值*/
        TIM7_Int_Init(49,7199);

        AIN2=1;
        AIN1=0;//初始将电机不转
        PWMA=0;

        TIM_SetCompare1 (TIM3,1850); //初始将舵机云台位置设置在中间
        TIM_SetCompare2 (TIM3,1825);

        OLED_Fill(0, 0, 128, 63, 0);
        Display_OLEDMenu();
        while (1)
        {
                MenuReflash();
        }
}

单片机程序下载:
PY文件太大了超过限制了无法上传,只提供单片机的程序 仅供参考

网友A(2019-10-22):
电脑端的PY文件上传不了,需要的可以私我

网友B(2020-01-27):
博主你好,视觉模块用的什么相机,能发一下py文件吗

网友C(2020-04-19):
楼上可以重新发送一下PY文件吗

网友D(2020-10-10):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的PY文件上传不了,需要的可以私我

楼主来一个

网友E:
openmv可以识别口罩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openmv可以识别口罩吗?

可以的,你是做ti杯的比赛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的PY文件上传不了,需要的可以私我

是python文件吗?可以放一个文件夹里,打成压缩包.rar格式上传

网友H(2020-11-18):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的PY文件上传不了,需要的可以私我

楼主您好,我想要学习一下您这个东西,能发个py文件的资料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