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使用定时器控制舵机,导致lcd1602显示温度不正常

楼主(2019-10-22):
控制一个周期20ms,使用定时器每隔0.5ms,进入中断,这样调节舵机的角度,但是我还使用了温度传感器和lcd1602显示温度,导致不能正常显示温度(不使用定时器时可以正常显示)。这明显时定时器的原因,有什么技巧来避免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减少读温度的次数,在舵机不需要进行控制的间歇再去读温度值

网友B:
无图无程序很难帮你

网友C:
定时器的工作,影响了温度传感器的时序

网友D:
LCD显示的子函数中延时的时间太长,每次当定时器进入中断时,想要进入LCD显示,但是LCD显示函数的时间太长,导致还没有开始显示,定时器就在一次的进入了中断,这样LCD就不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E:
定时器时间间隔改小一些,时延小,显示才能较为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