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串口下载代码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9-10-23):
写了一个数码管显示的程序,用STC串口下载程序,第一次下载的代码长度为2C53H,稍作修改后,第二次下载的代码长度为2BEBH<2C53H,出现部分数码管位不能显示的情况,猜测可能出现代码储存覆盖情况,有同行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还是程序修改后的问题

网友B:
不是代码超长问题,如果代码超长STC-ISP会提示 “文件大小超出范围,超出部分已被自动截取” 。把你的MCU型号和代码贴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C:
应该不会是代码超长的问题,可以再检查一下修改后的代码,或者贴上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代码超长问题,如果代码超长STC-ISP会提示 “文件大小超出范围,超出部分已被自动截取” 。把你的MCU型 ...

两个程序文件A和B,A的代码长度>B的代码长度,只要烧录过A的板子,A的程序都能使数码管正常显示,但再烧录B,B就不能数码管正常显示了;但如果没有烧录过A的板子,B的程序都能使数码管正常显示。下面是对STC90C58RD+的EEPROM程序,看看有没有可能哪一步导致了这种情况

楼主:
#include "eeprom.h"
/*
stc90c58rd+
29K
58扇区
0x8000 - 0xF3FF
0x200/扇区(512Byte)
*/

/*Define ISP/IAP/EEPROM command*/
#define CMD_IDL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unsigned char-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unsigned char-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Erase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40MHz

void IapIdle();
unsigned char Iap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void IapEraseSector(unsigned int addr);

/********************************************************
函数功能: 禁用ISP / IAP / eepm功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void IapIdle()
{
    ISP_CONTR = 0;
    ISP_CMD = 0;
    ISP_TRIG = 0;
    ISP_ADDRH = 0x80;
    ISP_ADDRL = 0;
}

/********************************************************
函数功能: 从ISP / IAP / eepm区域读一个字节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nsigned char Iap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ISP_CONTR = ENABLE_IAP;
    ISP_CMD = 0xF8;
    ISP_CMD = CMD_READ;
    ISP_ADDRL = addr;
    ISP_ADDRH = addr >> 8;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dat = IS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
void IAPReadNBy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pDat,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pDat++ = IapReadByte(Add++);
        }
}
*/
/********************************************************
函数功能: 向EEPROM写入1unsigned char数据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void IapProgramByte(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SP_CONTR = ENABLE_IAP;
    ISP_CMD = 0xF8;
    ISP_CMD = CMD_PROGRAM;
    ISP_ADDRL = addr;
    ISP_ADDRH = addr >> 8;
    ISP_DATA = dat;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_nop_();_nop_();
    IapIdle();
}

/********************************************************
函数功能: 擦除一个扇区数据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void IapEraseSector(unsigned int addr)
{
    IS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SP_CMD = 0xF8;
    ISP_CMD = CMD_ERASE;            //Set ISP/IAP/EEPROM ERASE command
    IS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S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网友B:
STC90C58RD+的用户程序区最大可以保存32712字节,你的程序才11347字节,不可能超出。可能问题出在EEPROM存储区。建议下载时勾选“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擦除用户EEPRO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