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电池充不满放不完怎么办?

楼主(2019-10-23):
36V铁锂电池组34.7V(至少应该31.2V)就断电保护了。充电也达不到43.2V。标称容量大打折扣!保护板的均衡作用必须在充电电压上限保护后不断电的情况下进行吗?

网友A:
是否保护板有故障?或者里面有某节电池容量严重下降,拖累了整体,可以查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也可能电池组整体电芯都老化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