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4单片机ADC程序一直卡在while(!(ADC_CONTR&ADC_FLAG));

楼主(2019-10-23):
程序一直卡在while(!(ADC_CONTR&ADC_FLAG));
使用的是P10
unsigned int ADC_Read(void)
{
        unsigned int ADC_DAT;
        ADC_CONTR = 0X88;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endData1(0x01);
        while(!(ADC_CONTR&ADC_FLAG));
        SendData1(0x02);
        ADC_CONTR &= ~0x10;
        ADC_DAT = ADC_RES;
        ADC_DAT = ((uint)ADC_RES<<2)|ADC_RESL;
        return(ADC_DAT);
}

void InitADC(void)
{
        P1ASF = 0xC9;
        ADC_RES = 0;
        ADC_RESL = 0;
        CLK_DIV |= 0x20;
        ADC_CONTR |= 0x80;
        Delay10ms();
//        EA= 1;
//        EADC = 1;
}

P1M1 |=  ((1<<3)|(1<<0));
P1M0 &= ~((1<<3)|(1<<0));

楼主:
有人吗?急急急!

网友A:
用Keil调试时卡在while(!(ADC_CONTR&ADC_FLAG)); 很正常,可以把此语句暂时注释掉来看程序继续跑。

网友B:
改成delay程序,这样稳定性好,尽量别用这种while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eil调试时卡在while(!(ADC_CONTR&ADC_FLAG)); 很正常,可以把此语句暂时注释掉来看程序继续跑。

注释掉之后得到的值一直为0,但查看io口有3.7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eil调试时卡在while(!(ADC_CONTR&ADC_FLAG)); 很正常,可以把此语句暂时注释掉来看程序继续跑。

注释掉之后测的电压都是0 ,是不是程序哪里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delay程序,这样稳定性好,尽量别用这种while结构

我换成delay 后得到数据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释掉之后测的电压都是0 ,是不是程序哪里错啦?

我说的是指用Keil调试时可以把此语句while(!(ADC_CONTR&ADC_FLAG));暂时注释掉,在实际应用中不可以。
以下是一个最基本的查询方式,用LED显示ADC结果的程序,楼主可以试试。输入电压0~VCC,显示结果为0x00~0xff。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RESL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
读取ADC结果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                 //返回八位ADC结果
//        return (ADC_RES<<2)|ADC_RESL;                //返回十位ADC结果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1;                   //设置P1.0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        ADC_RESL=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void main()
{
    P1M0 = 0x00;                                        //设置P1.0高阻输入
    P1M1 = 0x01;                                        //设置P1.0高阻输入
    InitADC();                      //初始化ADC
    while (1)
    {
                P2=~GetADCResult(0);                //LED低电平亮显示ADC 8位结果
                Delay(100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释掉之后得到的值一直为0,但查看io口有3.7v的电压

楼主注意:STC15W404AS有ADC功能,STC15W404S没有ADC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注意:STC15W404AS有ADC功能,STC15W404S没有ADC功能!

OK了!硬件那边给我的是404S的,这弄了我两天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OK了!硬件那边给我的是404S的,这弄了我两天了,谢谢!!!

现在又遇到问题了,芯片小板用串口供电的时候测得了电压3.7v,但一旦用接220的控制板供电就检测不了电压

网友C:
STC15W404这个不带AD功能啊,你是不是有写错,或选错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