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esp8266上传数据到乐为物联网平台失败

楼主:
想要通过单片机检测温度,然后通过esp8266将温度数据上传到乐为物联网平台。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输入和程序一样的AT指令,能够成功传输到数据,但是将代码写进单片机后,就无法实现,不知问题出在哪,求大神解答。
已经排除波特率的因素,esp8266的波特率已经改为9600了。

附上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51单片机的常用延时方式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uart_init()      //串口的初始化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CON = 0x50;
        PCON = 0X00;
        TR1 = 1;
        EA = 1;
        ES = 1;
}

void wifi_init()      //初始化wifi模块
{
        ES = 0;       //关闭串口中断,以免发送指令过程中被其他事情打断
        TI = 1;

        printf("AT+CWMODE=1\r\n");  //选择STA模式
        delayms(1200);

        printf("AT+RST\r\n");  //往串口发重启指令,在单片机中使用printf默认是往串口发送数据
        delayms(1200);         //适当延时,给wifi模块一点反应时间

        printf("AT+CWJAP=\"iPhone7 plus\",\"123456789a\"\r\n");
        delayms(2000);

        printf("AT+CIPMUX=0\r\n");  //单通道模式
        delayms(1200);

        printf("AT+CIPMODE=1\r\n");  //选择透传
        delayms(1200);

        printf("AT+CIPSTART=\"TCP\",\"tcp.lewei50.com\",9960\r\n");  //设置远程主机IP和端口号
        delayms(2000);

        printf("AT+CIPSEND\r\n");  //发送数据命令
        delayms(1200);

        while(!TI);
        TI = 0;
        ES = 1;  //重新开启串口中断
}

void send(char *p)  //发送数据函数
{
        TI=0;
        do
        {
                SBUF = *p;
                p++;
                while(!TI);
                TI = 0;
        }while(*p);
        SBUF = ' ';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
        uart_init();
        wifi_init();
//        while(1)
//        {
                send("{\"method\": \"update\",\"gatewayNo\": \"02\",\"userkey\":\"82b16d0e39ee4a84989eb8ce812510de\"}&^!\r\n");
                delayms(1000);  //适当延时

                send("{\"method\": \"upload\",\"data\":[{\"Name\":\"T1\",\"Value\":\"30\"}]}&^!\r\n");
                delayms(1000);  //适当延时
//        }
}

网友A(2019-12-27):
调整下延迟时间,有时候这个搜到回复内容的时间不一定

网友B(2020-04-12):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json的字节数怎么看呀 是大括号里面的字节数叫上后缀0D和0A两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