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型号是STC11F02E的单片机,用串口P3.1口控制LED,用显波器抓出来的...

楼主(2019-10-23):
#include <stc1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P3^1;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main(void)
{

         P3M0|=0x02;        P3M1&=0xfd;
         LED=1;
         EA=1;
        Timer0Init();

        while(1);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24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ET0=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0;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

           if(cnt<20)
           {
                 LED=0;
                 cnt++;
           }
           else if(cnt<50)
           {
                  LED=1;
                 cnt++;
           }
           else if(cnt==50)
           {
                  cnt=0;
           }

}

网友A:
这只是用P3.1端口设置为推挽模式控制LED,与串口没有半毛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