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MCP4725程序遇到问题了,求解决

楼主(2019-10-23):
接线时,OUT直接接万用表的正极,GND接万用表的负极,VCC接单片机的5v引脚,GND也接单片机的地,但是主函数中调用MCP4725_WriteData_Voltage(4000);  不论取值时2000,4000,还是1000,还是4095,万用表测得的电压都是2.3v左右,是不是我程序哪里错了,求大佬们帮忙看看,拜托(注:单片机引脚的5v我用万用表测是4.7V左右,这会有影响吗)

main.c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CP4725.h"
#include "myiic.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MCP4725_Init();   //MCP4725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MCP4725_WriteData_Voltage(4000);
                 //printf();
        }
}

MCP4725.c
#include "MCP4725.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初始化IIC接口
void MCP4725_Init(void)
{
        IIC_Init();
}

//使用快速模式写命令写DAC寄存器
void MCP4725_WriteData_Voltage(u16 Vout)   //电压单位mV
{
  u8 temp;
        u16 Dn;
        Dn = ( 4096 * Vout) / VREF_5V;
        temp = (0x0F00 & Dn) >> 8;  //12位数据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C2);      //器件寻址,器件代吗:1100; 地址位A2,A1,A0为 0 , 0 , 1;-> 1100 001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emp);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n);        //将低8位送到DAC寄存器
        IIC_Wait_Ack();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ms(10);
}

void MCP4725_WriteData_Digital(u16 data)   //12位数字量
{
  u8 data_H=0,data_L=0;
        data_H = ( 0x0F00 & data) >> 8;
        data_L = 0X00FF & 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C0);      //器件寻址,器件代吗:1100; 地址位A2,A1,A0为 0 , 0 , 0;-> 1100 00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_H);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_L);
        IIC_Wait_Ack();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ms(10);
}

MCP4725.h

#ifndef __MCP4725_H
#define __MCP4725_H
#include "myiic.h"

#define VREF_5V      4760

void MCP4725_Init(void);
void MCP4725_WriteData_Digital(u16 data);
void MCP4725_WriteData_Voltage(u16 Vout);

#endif

楼主:
程序的话,我就看的网上的例程

网友A:
MCP4725的器件地址并不是固定的,它是在出厂的时候设定的,在数据手册的后面有流明的
所以,你网上下载的程序代码有可能和你现在手头上的IC器件地址是不对应的
C我不会,STM32没用过
但原理是一样的,你可以在写完器件的8位数据的应答信号之后加一个标志位,并通过屏幕或者一个LED指示灯提示出来,如果没有提示,就表明器件的地址不对,或者是其它的问题
只要能确定4725可以正常应答了,那么器件的地址就是对的

楼主:
//使用快速模式写命令写DAC寄存器
void MCP4725_WriteData_Voltage(u16 Vout)   //电压单位mV
{
  u8 temp;
        u16 Dn;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Dn = ( 4096 * Vout) / VREF_5V;
        temp = (0x0F00 & Dn) >> 8;  //12位数据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C2);      //器件寻址,器件代吗:1100; 地址位A2,A1,A0为 0 , 0 , 1;-> 1100 001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emp);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n);        //将低8位送到DAC寄存器
        IIC_Wait_Ack();
        LED0=0;                 //   我用LED0的亮做了提示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ms(10);
}
结果LED亮了,是不是代表我的IIC地址没错

楼主:
我这样做提示,没有问题吧,但我的程序现在还是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做提示,没有问题吧,但我的程序现在还是不能用

这不是第一步
首先,你要先看到MCP4725上面的丝印是什么,然后才能确定地址位是多少,并不是绝对的0xC2的,不同的丝印的器件地址位是不同的
看不清楚的话可以用放大镜或者手机拍下来看
先确定了器件地址再说

网友B:
怎么看丝印啊

网友C:
我认为你的MCP4725的A0脚应该接地或上拉,不应该悬空。
这样程序对了,输出结果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做提示,没有问题吧,但我的程序现在还是不能用

还有A0端口,要么上拉,要么接地,不能空着
最后,根据A0的高低电平和丝印来先确定器件的地址

网友D(2020-02-22):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第一步
首先,你要先看到MCP4725上面的丝印是什么,然后才能确定地址位是多少,并不是绝对的0xC2的, ...

感谢大佬提醒

楼主(2020-07-19):
谢谢大佬们指点

网友E(2020-11-07):
我的调通了,地址是0xC0,
说来也不容易啊,卖家给的地址是 0x60 或0x61,怎么试验都不行,
后来我自动累加地址试验串口输出观察地址和示波器上的电压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两个地方需要改地址)

网友F(2021-07-26):
引用 网友E:
我的调通了,地址是0xC0,
说来也不容易啊,卖家给的地址是 0x60 或0x61,怎么试验都不行,
后来我自动累 ...

那两个地方啊

网友A:
两年了,又看到这个帖子了,在数据手册的27页面和43页面有说明:高位是1100,A2,A1的值要看你手头上芯片的丝印,A0就是芯片的A0引脚电平,一定要接VCC或者GND,不能悬空

网友G(2023-08-10):
引用 网友A:
两年了,又看到这个帖子了,在数据手册的27页面和43页面有说明:高位是1100,A2,A1的值要看你手头上芯片的丝 ...

这个已经很贴切的说明了地址(A2,A1),丝印AJ对应A0(00),AP对应A1(01),AQ对应A2(10),AR对应A3(11),A0的地址由用户自己设定0(接地)或者1(通过10k左右电阻接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