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问一个关于锂电池充电IC的问题

楼主(2019-10-23):
想请问各位一下各位大佬 几节锂电池串联,如果用恒流恒压充电,那恒压切换的条件是什么呀  单个电池是电池电压达到截止电压切换,  但串联电池,每个电池特性不同 ,不一定会同时达到截止电压 那以什么来判断切换恒压

网友A:
如果要求严格,接上均衡板。如果没有均衡板,要挑选参数一致好的串联。

网友B:
恒压和恒流都好,随便找一个锂电池的充电IC的数据手册,看它的参数就知道了,毕竟,人家专业做充电IC的
但串联锂电池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像你说的那样,容量或者其它参数不一样,就会导致充电的时候,有的满了,有的没满,再充下去就会过充了,放电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得有专门的锂电池串联保护板,每个电池都会有一个采样的,都可以保护,但线路会比较多

网友C:
恒流过程是需要充电端大于电池端电压恒流过程才可以实现,但还充电端的上限电压被设置成了电池能接受的最大电压,因此当充电端的电压达到恒压电压条件时这时候恒流过程就结束了,恒压过程中由于电池端电压不断上升,两端压差不断减小因此充电电流也在不断减小,当充电电流小于充电芯片设置的充电截止电流时,充电芯片就判断电池已经充饱了。电池串联的话是需要加入平衡电路的,作用就是平衡每一节的电池不会出现太大的电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