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51单片机做人脸识别

楼主(2019-10-23):
请问各位大佬,STC 80C52 单片机能不能做人脸识别

网友A:
应该能实现,没试过,只是处理速度会慢一点

网友B:
人脸识别的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而我们的STC89C52单片机还暂时达不到这个硬件和软件设计要求。

网友C:
cortex-M4级别的芯片大概需要跑到350MHz的频率才能满足要求,通常还需要近300K的SRAM,8位的做起来应该很吃力吧。

网友D:
性能太低没这种可能性

网友A:
内存不够可以加芯片扩展,处理速度不够只要能处理就行了,也许楼主只是学习一下,而不是用于实际应用呢

网友E:
与用什么单片机无关!
识别的原理你先搞清楚。

网友F:
AT的估计不行吧。

网友G:
可以吧,github上有开源的好像

网友H:
芯片带着有点吃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