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手持示波器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u16 DeviceCode;//LCD_ID型号参数变量
unsigned int i=0,n=320,Vmun=0,ADV[310];
char c[5],cc[];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MD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动变量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随着动变量而动
static u16 voltage_x1=9,voltage_y1=120,voltage_x2=9,voltage_y2=142;
u16 time=0;

int flag=0;
        int allnum=0,move_x=10,move_y=120,clr_flag=0,nn=0;

        int ad[300],vtime=1500;

void init_panel(void);//初始化界面
void refresh_screen();//刷新屏幕

int main(void)
{

        ADC1_Init();//ADC初始化

        USART1_Config(9600);  //串口初始化

        delay_init(72);     //系统滴答定时器初始化最大定时1864ms

        lcd_init();                        //LCD初始化

        DeviceCode=LCD_RD_DATA(R0);//LCD的R0寄存器保存着LCD_ID型号数值

        printf(" LCD_ID:%x\r\n",DeviceCode); //向串口打印LCD_ID型号

        //提取出千位,百位,十位,各位
  c[0]=DeviceCode/4096;c[1]=DeviceCode/256%16;c[2]=DeviceCode/16%16;c[3]=DeviceCode%16;
        c[0]+=0x30;        c[1]+=0x30;        c[2]+=0x30;        c[3]+=0x30;//16进制转成字符型

        init_panel();//初始化界面

        delay_ms(50);

  while (1)
  {

                        for(allnum=0;allnum<303;allnum++)
                        {

                /***                清除原来的电压点痕迹   ****/
                                if(clr_flag==1)
                                {
                                        LCD_DrawPoint_3(allnum + move_x ,move_y-ad[allnum],Def_BACK_COLOR);
                                        if((allnum<=300)&&(ad[allnum+1]>ad[allnum]))
                                        {
                                                for(nn=ad[allnum+1]-ad[allnum];nn>0;nn--)
                                                {
                                                        LCD_DrawPoint_3(allnum+1+ move_x ,move_y-(ad[allnum+1]-nn),Def_BACK_COLOR);        //delay_ms(1);
                                                }
                                        }

                                        if((allnum<=300)&&(ad[allnum+1]<ad[allnum]))
                                        {
                                                for(nn=ad[allnum]-ad[allnum+1];nn>0;nn--)
                                                {
                                                        LCD_DrawPoint_3(allnum +1+ move_x ,move_y-(ad[allnum+1]+nn),Def_BACK_COLOR);        //delay_ms(1);
                                                }
                                        }
                                }

                                        /***                取电压AD值           ****/
                                ad[allnum]=ADC_ConvertedValue/90;
                                        /***        画电压点           ****/
                                LCD_DrawPoint_3(allnum + move_x ,move_y-ad[allnum] ,YELLOW);
                                if((allnum>=1)&&(ad[allnum]>ad[allnum-1]))
                                {
                                        for(nn=ad[allnum]-ad[allnum-1];nn>0;nn--)
                                        {
                                                LCD_DrawPoint_3(allnum + move_x ,move_y-(ad[allnum]-nn),YELLOW);
                                        }
                                }
                                if((allnum>=1)&&(ad[allnum]<ad[allnum-1]))
                                {
                                        for(nn=ad[allnum-1]-ad[allnum];nn>0;nn--)
                                        {
                                                LCD_DrawPoint_3(allnum + move_x ,move_y-(ad[allnum]+nn),YELLOW);
                                        }
                                }

                                if(allnum==300){clr_flag=1;}
                        }
                                        /***                刷新屏幕           ****/
                                refresh_screen();

  }
}

void init_panel(void)//初始化界面
{
        int linenum=0;

        LCD_Clear(DARKBLUE);//清屏谈蓝色,示波器常见背景色
        LCD_Fill(8,18,320-8,240-22,Def_BACK_COLOR);//中间一大块黑色背景

        /*    上行显示的东东    */
        LCD_ShowString(4,1,"RIGOL",16,Def_POINT_COLOR,DARKBLUE);//左上角显示普源品牌示波器logo
        LCD_ShowString(52,1," AUTO ",16,GREEN,BLACK);
        LCD_ShowString(120,1,"~~~~~~~~~~",16,LGRAYBLUE,BLACK);
        LCD_ShowString(226,1," $       V ",16,YELLOW,BLACK);
        LCD_ShowString(246,1,"1",16,BLACK,YELLOW);
        LCD_ShowString(254,1," 2.00",16,YELLOW,BLACK);

        /************************    中间显示的东东****************************************/
                /*   横条*/
                for(linenum=5;linenum<3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0+linenum,20,GRAY);}

        for(linenum=5;linenum<3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0+linenum,70,GRAY);}

        for(linenum=5;linenum<300;linenum+=8)        //中间横条
                {LCD_DrawPoint_3(10+linenum,120,GRAY);}

        for(linenum=5;linenum<3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0+linenum,170,GRAY);}

                for(linenum=5;linenum<3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0+linenum,218,GRAY);}

        /*竖条     */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6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1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6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21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26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310,16+linenum,GRAY);}

        LCD_ShowString(157,20,"T",12,BLACK,BROWN);
        LCD_ShowString(216,20,"t",16,BLACK,BROWN);
        LCD_ShowString(224,20," <5HZ     ",16,WHITE,DARKBLUE);
        /************************    中间显示的东东****************************************/

        /*    下行显示的东东     */
        LCD_ShowString(4,240-18," CH1- ",16,BLACK,YELLOW);
        LCD_ShowString(52,240-18,"  1.00V ",16,YELLOW,BLACK);//1.00V  这个值要传数据,所以要用指针传参数进去才行
        LCD_ShowString(144,240-18," Time ",16,WHITE,BLACK);
        LCD_ShowString(184,240-18," 500.0",16,WHITE,BLACK);
        LCD_ShowString(232,240-18,"us ",16,WHITE,BLACK);
        LCD_ShowString(254,240-18,"T",16,BLACK,BROWN);
        LCD_ShowString(262,240-18,"->",16,BROWN,BLACK);
        LCD_ShowString(276,240-18,"0.00",16,BROWN,BLACK);
        LCD_ShowString(308,240-18,"s",16,BROWN,BLACK);
}
void refresh_screen()//刷新屏幕
{
                int linenum=0;

//                LCD_Fill(8,18,320-8,240-22,Def_BACK_COLOR);//中间一大块黑色背景

        /************************    中间显示的东东****************************************/

                /*   横条*/
                for(linenum=5;linenum<3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0+linenum,20,GRAY);}

        for(linenum=5;linenum<3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0+linenum,70,GRAY);}

        for(linenum=5;linenum<3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0+linenum,120,GRAY);}

        for(linenum=5;linenum<3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0+linenum,170,GRAY);}

                for(linenum=5;linenum<3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0+linenum,218,GRAY);}

        /*竖条     */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6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1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16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21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260,16+linenum,GRAY);}

        for(linenum=5;linenum<200;linenum+=8)
                {LCD_DrawPoint_3(310,16+linenum,GRAY);}

        LCD_ShowString(157,20,"T",12,BLACK,BROWN);
        LCD_ShowString(216,20,"t",16,BLACK,BROWN);
        LCD_ShowString(224,20," <5HZ     ",16,WHITE,DARKBLUE);
        /************************    中间显示的东东****************************************/
}

网友A(2019-10-25):
厉害,感谢共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