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hifi播放器在车载音响上发挥能量!

楼主(2019-10-23):
一年多前入手了个乐彼l4,当时只是听听耳机自己嗨,去年换车后发现有个aux接口,前几天无意间试了下用乐彼来推车载音响,还是有明显的音质改善,所以突发奇想,能不能发挥乐彼的光和热,在开车的时候也享受下音乐带来的快乐。
因为买的是代步车,雪佛兰的沃兰多,原车音响实在不咋地,原计划是换几个喇叭就搞定,可我就问了某宝卖车载音响的老板,他告诉我说hifi播放器只是个音源,最后还要通过车载的运放来推动音响,他一套一套的给我说晕了,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忽悠,我查了下乐彼,好像也有dsd什么的,功能也挺强大的感觉,因为不懂所以谦虚请教,有高人明白的给我指点下,我到底要不要配什么运放之类的,直接装几个喇叭上去就用乐彼推可以否,喇叭预算2000左右的,贵了消费不起了,先感谢大家帮助

网友A:
1,运放一定不能要,完全没有必要,有叫你加运放升级的,就是纯粹的坑人
2,音效处理器,或者叫音调,又或者叫DSP处理之类的,就是个调音色的,低音沉一点或者是高音尖一点的
这玩意要不要取决于你自己,你播放器上面是有这个功能的,但调节不方便,车载上面装了,调节就方面了
3,播放器直接推喇叭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有功放
车载音响水太深,没有专业的功放人员,你可能会被坑得花2000块钱去买几百块的东西

网友B:
车用音响的改装真心建议适可而止 花太多钱没意义 大环境不好 听音位置也不好 这些重要的先决条件无法改变 真想好听只能换车 其实 即便顶级车+顶级音响的效果也不如中低等家用音响的效果 像你用AUX获得音源的方案就可以了 开车嘛 有个声就得了

哪天你把车上的机头拆下来拿家里 随便配4个大的立式音箱 哪怕咸鱼上拣4个最便宜的 只要不破音的 都比车上听着效果好 声音就是这样 要有足够的震动空间和合适的反射空间 车上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运放一定不能要,完全没有必要,有叫你加运放升级的,就是纯粹的坑人
2,音效处理器,或者叫音调,又或者叫DSP ...

感谢指教,如果我只换6个2000一套的喇叭,其他的不动,还是用aux播放,推得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用音响的改装真心建议适可而止 花太多钱没意义 大环境不好 听音位置也不好 这些重要的先决条件无法改变  ...

本来没想过怎么花钱改音响,因为之前开车用耳机听来着,有两次听不见别车按喇叭,差点发生小事故,就不敢带耳机了,才突发奇想用播放器接aux,只换六个喇叭的方法可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如果我只换6个2000一套的喇叭,其他的不动,还是用aux播放,推得动吗

不存在推不推得动的问题,只有声音大小的问题
10W功放,你配一个2000W的喇叭,一样的可以正常工作,但这就显得没什么意义了,原本配10W的喇叭就可以了的.
音响升级并不是单纯的换喇叭就可以了的,你不是这行业里头的人,所以,不要自己想当然的去设定一个升级的方案
2000块钱有时候一个喇叭你都买不到,但有的时候,可以给你换完整套,再送你一个U盘
水太深了,要么就像现在这样的用,要么找身边会的人帮你
如果是网上有人给推荐什么方案的,但凡是有"声音甜美""下沉有力度"之类的,基本可以无视,因为你很有可能是根本听不出来的

网友C(2021-07-13):
兄弟你最后换了喇叭没有

网友D:
在音响里各部分都重要,但银两紧缺的情况下抓音源无疑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