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瞬间电压信号的记录和显示方案

楼主(2019-10-24):
一个一秒时长在0-1.5V之间的瞬间电压信号,怎么才可以采到出现时最高的电压并保持显示出来那个最高的数

网友A:
AD的采样速度快于脉冲的尖峰宽度,就可以了。

网友B: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瞬间电压出现的的具体时间(脉宽)?
3、瞬间电压的压值是多少?

网友C:
高速AD,用中断或者任务采样都可以,FFT也可以,只是给你个大概方向

网友D:
AD采样OK

网友E:
像这样如你所说的在某个范围内变化的信号,我们称之为模拟信号,其特点是连续可分。
与之对应的是数字信号,特点是离散,如单片机中,高电平大约就是5V,低电平就是Gnd,约等于0V,就这两种情况(高阻态不属于这个信号的范畴,应该。。)
那么想要把模拟信号用数字表示出来,就需要用到A/D(模数转换器),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再把这数字信号经过算法处理,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E:
至于怎样保持最高的那个电压,那就需要A/D检测模拟信号输入的速度要快,即采样速度要快,采样周期要短。
尖峰宽度,是指最高电圧保持的时间(不要说什么一瞬间,极短,总是有一个保持的时间的,这不是数学),而当采样周期小于尖峰宽度时,在尖峰保持期间,我们一定会采集至少一次尖峰的模拟信号,这样就可以获得尖峰的电压。
至于如何保持显示最高数据,遇到更大的,就存下来并显示,否则保留显示之前的数据。

网友F:
你问这问题,只怕是前面那么多人说了,你可能是连"ADC"是什么都不一定知道
对于你的问题:方法就是不断的采集电压,然后就把最大的电压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有点难度了,ADC器件的选择,ADC器件的价格,程序的编写,PCB板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