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制作的电路图可以转换成pcb线路吗,如果可以该如何操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0-24):
不能,建议去学AD,PADS,orcad灯软件,或者立创的EDA也行,很简单

网友B:
multisim只是个仿真软件,不具有画PCB功能

网友C:
multisim是有layout的功能,但是一般没有使用,都是把这个作为仿真。你所说的原理图引脚排布和没有VCC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设计PCB时用的是真实器件的封装,要使用multisim来设计PCB也是需要先选择器件封装,有些器件VCC是内部默认已经接了,所以外面不需要再接,另一种是一个芯片有多个单元,一个单元接VCC,其他也就不需要再接了。专业的layout画原理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