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外部输入电平变化的检测

楼主(2019-10-24):
在下新手,现在51单片机学到中断计时计数完,然后想做一个小玩意,利用霍尔模块在磁场变化时输出低电平作为外部脉冲进行计时和计数,想请问一下这个想法该如何实现比较好,我困扰在外部脉冲输入检测这一方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外部中断IO口

网友B:
一般霍尔模块的输出是开关量(1或0),可以直接接单片机的IO,计数、中断都可以。

网友C:
将你要用的“元件”的手册查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利用中断IO口,配置为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