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TM32 BootLoader远程更新例程

楼主(2019-10-24):
第一次来这里分享自己的心得,在电子网转了很久也没见到一份精简的代码(优秀的代码不少啊),今天给大家讲讲STM8的IAP

STM8 IAP可以做什么
    做远程程序更新,我们只需要烧入底层程序(boot),就可以像手机更新系统那样来更新我们单片机的软件,当然出厂也是可以连boot和app都烧进去的
这里不多废话 上传代码,不会的留言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
//函数名称:main                                                ///
//功能描述:程序入口,处理程序更新                              ///
//作    者:baishuyuan                                          ///
//注意事项:程序不可大于APP起始地址                             ///
///////////////////////////////////////////////////////////////////
const u8 FLASHKEY = 0xFF;//APP标志位
#define MAIN_USER_Start_ADDR     ((uint32_t)0x8000+0xB00-4)//用户代码的起始地址
#define MIN_USER_Start_ADDR     (MAIN_USER_Start_ADDR+4)//用户代码的起始地址 字节偏移5个字节
u16 APP_BIT_ADDR   =  0x1000;//用户代码的起始地址
#define PWR_HOLD_GPIO           GPIOD
#define PWR_HOLD_GPIO_Pin           GPIO_Pin_0
/*******************************************************************************
**函数名称: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Nam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功能描述:大概延时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ms   输入大概延时数值
**输出: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 , y;
  for(x = ms; x > 0; x--)           /*  通过一定周期循环进行延时*/
    for(y = 1000 ;  y > 0 ; y--);
}

//定义指向函数的指针类型
typedef void ( *AppMainTyp)(void);

uint32_t FLASH_ReadWord(uint32_t Address)
{
return(*(PointerAttr uint32_t *) (uint16_t)Address);
}

#include "stm8l15x_itc.h"
   //重新初始化STM8的中断向量表  把它重新定义到APP的中断向量中
void STM8_HanderIqr_Init(void)
{
  disableInterrupts();   //关闭中断
  uint8_t Index;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Program);
  for(Index = 1; Index < 0X20;Index++)
  {
   if(FLASH_ReadWord(0X8000+4*Index)!=(0X82000000+MIN_USER_Start_ADDR+Index*4))
   {
    FLASH_ProgramWord(0X8000+4*Index,0X82000000+MIN_USER_Start_ADDR+Index*4);
   }
  }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Program);
}
//跳转到用户代码
void goto_app(void)
{
    //重定义STM8的中断向量
    STM8_HanderIqr_Init();
    //跳转至APP
    asm("LDW X,  SP ");
    asm("LD  A,  $FF");
    asm("LD  XL, A  ");
    asm("LDW SP, X  ");
    asm("JPF $8B00");
}

/*******************************************************************************
**函数名称:void EEPROM_Byte_Write(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e)
**功能描述:向EEPROM中固定地址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e
            address  :要写入数据的存储地址
              date   :一个字节数据
**输出:无
*******************************************************************************/
void EEPROM_Byte_Write(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e)
{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TProg); //设定编程时间为标准编程时间

  //MASS 密钥,解除EEPROM的保护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FLASH_ProgramByte(address , date);  //把数据写入相应的存储地址

while(FLASH_GetFlagStatus(FLASH_FLAG_EOP) == 1);     //等待编程结束
}
/**********************************************************************
* 函数名称:  XOR_Inverted_Check
* 功能描述:数据的异或取反校验
* para:
inBuf: 需检测的字符串
inLen: 所需检测的字符串长度
***********************************************************************/
u8  XOR_Inverted_Check(unsigned char* inBuf, unsigned char inLen)
{
  u8 check = 0, i;

  for (i = 0; i < inLen; i++)
  {
    check ^= inBuf[i];
  }
  check = ~check;
  return check;
}
u8 Write_App(u8 * Write_Data,u8 Write_Len)
{
    static u32 addr = MIN_USER_Start_ADDR;//得到flash地址
    u8 i = 0;
    for(i=3;i<(Write_Len-1);i++)
    {
      if(i<(Write_Len-1))
      {
        FLASH_ProgramByte(addr , USART_RX_BUF[i]);  //把数据写入相应的存储地址
      }
      addr++;//为下次写入做准备
    }
    if(Write_Len<24)
    {
      EEPROM_Byte_Write(APP_BIT_ADDR,FLASHKEY);
      addr=MAIN_USER_Start_ADDR;//重置flash写地址
    }
    return i;

}

void Memset()
{
  memset(USART_RX_BUF,0,USART_RX_STA);
  USART_RX_STA=0;
}
void main()
{
  u8 STR[]={0x7b,0x05,0xf2,0x03,0x70,'\r','\n','\0'};
  u32 i=0;
  disableInterrupts();   //关闭系统总中断
   GPIO_DeInit(GPIOD);
/* Port D in output push-pull 0 */
  GPIO_Init(GPIOD,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PWR_HOLD_GPIO, PWR_HOLD_GPIO_Pin,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默认all电源为关 D0 推挽-输出低-高速
  GPIO_SetBits(PWR_HOLD_GPIO, PWR_HOLD_GPIO_Pin);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内部时钟为1分频 = 16Mhz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Program);//MASS 密钥,解除FLASH的保护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MASS 密钥,解除EEPROM的保护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TProg); //设定编程时间为标准编程时间
  while(FLASH_GetFlagStatus(FLASH_FLAG_PUL) == RESET);
  //如果用户代码更新完成标记存在  则表示当前已经有APP代码  直接运行
  if(FLASH_ReadByte(APP_BIT_ADDR+1)==0 && FLASH_ReadByte(MIN_USER_Start_ADDR)==0x82)//出厂首次烧录入口
  {
//    FLASH_ProgramByte(APP_BIT_ADDR , FLASHKEY);  //写入更新完成标志位
//    goto_app();  //运行APP
  }
  else if(FLASH_ReadByte(MIN_USER_Start_ADDR)==0x82 && FLASH_ReadByte(APP_BIT_ADDR)==FLASHKEY && FLASH_ReadByte(APP_BIT_ADDR+1)!=0)//关机重启设备入口
  {
//    goto_app();  //运行APP
  }
  else//更新APP入口
  {
//    if( FLASH_ReadByte(APP_BIT_ADDR)!=0x00)//标志位清空 这段是APP的
//    {
//      FLASH_EraseByte(APP_BIT_ADDR);
//    }
//    for(i=MAIN_USER_Start_ADDR;i<0x9FF0;i++)//限定地址不可超过0x9FF0,清空flash
//    {
//      FLASH_EraseByte(i);  //把数据写入相应的存储地址
//    }
  }
  enableInterrupts();   //使能系统总中断
  //等待USART1接收字符中断产生,中断服务函数在  stm8l15x_it.c文件里的 函数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TIM5_CC_IRQHandler,28)
  UART1_Init(9600);//串口初始化
  UART1_TX_STR(STR);//接收第一帧数据
  while(1)
  {
    UART1_TX_STR(STR);//发送测试数据
    delay(1000);//短暂延迟
    i=0xFFFFF;
    while(i>10)
    {
      i--;
    };
    if(UPDATE_APP_OK)UPDATE_APP_OK++;//串口接收完成标志位
    if(UPDATE_APP_OK>5)//接收完成了
    {
      UPDATE_APP_OK=0;
      if((USART_RX_BUF[USART_RX_STA-1])==//CRC
         (XOR_Inverted_Check(USART_RX_BUF,USART_RX_STA-1)))
      {
        if(USART_RX_STA>5 && USART_RX_STA<=USART_RX_LEN)
        {
          if(Write_App(USART_RX_BUF,USART_RX_STA)==(USART_RX_LEN-1))
          {
            UART1_TX_STR(STR);//持续接收
          }
          else
          {
            Memset();
            STR[3]=0x05;
            STR[4]=0x76;
            UART1_TX_STR(STR);//go to app sending data
//            goto_app();//进入更新后的APP
          }
        }
      }
      Memset();
    }
  }
}

网友A(2019-11-26):
请问楼主STM8 IAP 同STM32  IAP  相同吗?

网友B(2021-08-04):
多谢分享,能做个使用教程就好了

网友C(2022-07-08):
那STM8是不是要连上互联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