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xn297这2个有啥主要区别吗?都是2.4GHz的无线芯片

楼主(2019-10-24):
请教高人一个问题。nrf24l01  xn297  请教个问题,这2个有啥主要区别吗?都是2.4GHz
现在要使用一个2.4GHz的模块,和51或者STM32通信。

请用过的高人多多指点,客户目前板子上用的是xn297,但也是趸来的,自己也基本看不懂。
当然我也是第一次接触。

网友A:
nrf2401和xn297的程序寄存器地址一样的,297L 参数地址多些

网友B:
你读了两者的数据手册了没有?

网友C(2019-12-26):
这两种无线模块能不能互相通信啊?

网友D:
这两种无线模块不能互相通信,nrf2401和xn297的程序寄存器地址不一样

网友E:
nrf2401和xn297大概比较一下
nrf2401和xn297  都是GFSK调制方式  nrf2401是标准的GFSK调制方式     nrf2401有一种 无线唤醒功能xn297没有   xn297自带片内巴伦 这使外围电路超级简化。目前很多RF SOC 几乎都需要片外用R L C搭建巴伦  xn297自带片内巴伦到是不错的。
楼上兄弟说 “nrf2401和xn297的程序寄存器地址不一样”那不是问题,地址和命令不同重新编程就是了。仔细比较两者的数据包格式还是有区别的如信道地址CRC校验等等,是否能通过编程来实现需要一定的工作量才能确定,调制方式一致的前提下,把频点、速率、数据包格式设置一样了就可以通信,CRC校验多项式不一样需要想办法解决(不用一种办法 xn297 的CRC可选0/2字节 nrf2401 的CRC可选0/1/2字节 两者都选0 就可以结局CRC的问题)。 若需要24L01的无线唤醒功能似xn297无法兼容。
总之两个不同型号的RF 芯片要通信辛苦

网友F(2020-10-23):
引用 网友E:
nrf2401和xn297大概比较一下
nrf2401和xn297  都是GFSK调制方式  nrf2401是标准的GFSK调制方式     nrf24 ...

数据包格式不一样,297L前导码是3字节,NRF是1字节,不好修改请问可以怎么解决?

楼主(2022-02-22):
引用 网友E:
nrf2401和xn297大概比较一下
nrf2401和xn297  都是GFSK调制方式  nrf2401是标准的GFSK调制方式     nrf24 ...

谢谢大佬 当年客户都用XN297了。因为我水平实在有限 搞不掂 24和297混合通信呀。。。

网友G(2022-07-30):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当年客户都用XN297了。因为我水平实在有限 搞不掂 24和297混合通信呀。。。

这时间跨度也是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