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12-火焰报警器制作

楼主(2019-10-24):
此后的分享,我们都会加入一些新的电子元素,都可适用于零知开发板的。这些电子元素的加入是为了方便我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电子世界,更多地在于日后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可以清晰的了解各个部件的机能和作用。将这些简单的元素综合起来,就可以完成一个小项目,类似之前分享中的抢答器model的制作。若是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关注零知实验室官网,分享你的电子作品,共师兄习,共同进步哦。

本次的作品,我们使用到的新元素——火焰报警器。
火焰报警器主要是利用了红外三极管对火焰非常敏感的特点,在有火焰的情况下,红外接收管根据火焰亮度就会转化为电平的高低变化,从而检测到火焰发生。下面我们就制作一个简单的火焰报警器,当有火焰发生的时候,我们的LED灯会亮起来,提醒火焰发生。
一、工具原料
电脑,windows系统
零知ESP8266开发板
micro-usb线
LED灯一个
220Ω 电阻1个
火焰传感器1个
10kΩ 电阻1个
面包板一个+若干跳线

二、硬件连接

三、方法步骤
1、打开零知实验室软件开发工具,然后新建项目,输入以下代码:

<font color="rgb(77, 77, 77)"><font face="""><font style="font-size: 16px">/**
*    文件: 火焰报警器.ino
*    -- 零知开源,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时间: 2018/06/26 15:23
*    说明:
**/

int port = A0;//连接火焰传感器
int led = 0;//连接LED报警的脚

int value = 0;//测量的模拟数值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led, OUTPUT);//初始化LED灯
        Serial.begin(9600);//设置打印的波特率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value = analogRead(port);
        Serial.println(value);//打印出来便于调试

        if(value > 50)//这个值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到最佳,根据串口打印得到的数据来调整
        {
                digitalWrite(led, LOW);//打开LED,进行报警
        }
        else{
                digitalWrite(led, HIGH);//关闭led
        }

        delay(500);//延时一会儿,这里是为了串口打印便于观察,实际的时候要把这个延时去掉或者延时很小的一段时间
}</font></font></font>

2、按照之前的方式先【验证】,然后【上传】到开发板中。

四、成果展示
上面步骤成功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预期的结果了。在这里我们没有火焰的测试条件时候,可以用红外遥控器模拟一下,按下红外遥控的一个按键的时候发送红外信号,对着火焰传感器按下遥控按键,可以看到LED灯亮了,并且串口工具中可以看到读到模拟数值比较大,在真实场景下可以用打火机灯去验证一下,数值同样有明显的变化!

效果视频:点我观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