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上电不复位问题

楼主(2019-10-24):
正常上电是正常工作的,但是当VCC工作电压是很缓慢上升的时候(比如:VCC从0V上升到5V,用时20秒,线性电源,发电机发电),VCC=5V,芯片也不工作。不改电源线路,不能用RESET2的情况下,请问还要其他方法吗?

网友A:
用看门狗复位即可

网友B:
看来楼主要在电源部分加控制电路。当电源电压达到某值才能向单片机供电。沙发的建议可行,但必须保证看门狗复位前不会发生灾难性结果。

网友C:
设计CPU电源的人早已考虑到这个问题了,电源有自动上电监察电路,所以你的担心是可以忽略的。详细参见手册的电源上电及复位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看门狗复位即可

您好,请问下是把看门狗设置成空闲模式工作吗?看门狗已经加了的,也没用啊,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CPU电源的人早已考虑到这个问题了,电源有自动上电监察电路,所以你的担心是可以忽略的。详细参见手册 ...

我试过另外一款用的是STM8的 这种情况下能上电复位,搞不清为什么 ,我新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