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VP+COSMIC硬件仿真中的全局变量变化问题

楼主(2019-10-24):
STVP+COSMIC中定义的全局变量,初值都为0,硬件仿真调试时,为什么变的这么大?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只要是变量,它总是要放在某个地方的(内存)是吧?而内存在任何时刻,它总是有一个值的。
想一下,关于这个值:
1、开机前是什么呢?
2、开机后是什么呢?
3、你何时修改它的呢?
4、无人动它它会变吗?
想通了,问题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要是变量,它总是要放在某个地方的(内存)是吧?而内存在任何时刻,它总是有一个值的。
想一下,关于这 ...

开始仿真的时候就是这样,也不知道时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