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教程一: 数字输出

楼主(2019-10-24):
Arduino的数字I/O被分成两个部分,其中每个部分都包含有6个可用的I/O管脚,即管脚2到管脚7和管脚8到管脚13。除了管脚13上接了一个1K的电阻之外,其他各个管脚都直接连接到ATmega上。我们可以利用一个6位的数字跑马灯,来对Arduino数字I/O的输出功能进行验证,以下是相应的原理图:电路中在每个I/O管脚上加的那个1K电阻被称为限流电阻,由于发光二极管在电路中没有等效电阻值,使用限流电阻可以使元件上通过的电流不至于过大,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
该工程对应的代码为:
int BASE = 2;
int NUM = 6;
int index = 0;

void setup()
{
  for (int i =BASE; i < BASE + NUM; i ++) {
    pinMode(i,OUTPUT);
  }
}

void loop()
{
  for (int i =BASE; i < BASE + NUM; i ++) {
    digitalWrite(i,LOW);
  }
  digitalWrite(BASE+ index, HIGH);
  index = (index +1) % NUM;
  delay(100);
}
下载并运行该工程,连接在Arduino数字I/O管脚2到管脚7上的发光二极管会依次点亮0.1秒,然后再熄灭:
这个实验可以用来验证数字I/O输出的正确性。Arduino上一共有十二个数字I/O管脚,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办法验证其他六个管脚的正确性,而这只需要对上述工程的第一行做相应的修改就可以了:
int BASE = 8;